[开发工具]
如何用IAR新建一个stm32工程

楼主(2014-10-14):
百度查的好多都是特别老得版本,都没成功,应该怎么把stm32固件库导入到IAR中呀

网友A:
你的固件库指的是?

网友B:
最简单的是打开IAR软件自带的某个STM32例子,看里面的选项是怎么配的,然后照着做

网友C:
关键是编译器的设置要对,否则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