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4-10-14):
430g2553做I2C通信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
上拉电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指教。。

网友A:
这个必须接的,接上拉可能 一个作用是位抗干扰吧

网友A:
IIC总线协议里也提到要接上拉的

网友B(点评):
这个朋友说的对,我测试过,好多CPU都需要加上拉的,不加很容易读写失败

网友C:
因为接口是开漏输出,不能向外输出电流,所以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D:
注意速率

网友E:
数据线上是非要接的,一般是10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F:
这个必须接 主要是抗干扰  还有达到指定工作电压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G:
不管接不接,位置总要预留;
万一有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管接不接,位置总要预留;
万一有问题,就麻烦大了;

有道理

网友I:
那么问题来了,上拉电阻是接在靠近主的一端还是从的一端!?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不管接不接,位置总要预留;
万一有问题,就麻烦大了;

支持可进可退,毕竟微成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那么问题来了,上拉电阻是接在靠近主的一端还是从的一端!?

信号比较弱的端;

比如485通讯,远端信号比较弱;
120欧的匹配电阻,最好就加那个地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支持可进可退,毕竟微成本

这是好的习惯肯定要保留,呵呵;

网友K:
这个是需要的啊,主要是为了保证电平的确切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