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米勒定理的六大误区

楼主(2014-10-14):
Miller在1919年的paper中论述了米勒效应,1967年米尔门在电子器件与电路一书中将其发展为米勒定理,此后罗丝将其推广成广义米勒定理,现在的米勒定理内涵更加丰富,已经从最初的只研究输入阻抗,进化到研究电路几乎所有参数。

不过,各种教材中对米勒定理介绍的太肤浅了,导致米勒定理称为模电中最容易出错的定理(没有之一)!

时间限制,只举一粒,供以娱乐。

楼主:
待研究的电路图如下:

注:图中元件参数设计成这样,目的是使感兴趣的量为整数,比如这里的极点s1=1,极点s2=100,电路的直流增值=100
极点的计算结果如图中上半部分所示。

现在取米勒电容Cc=0.01F,此时的极点变为p1=0.137,p2=717
问题来了,此时如果仅仅是调换R0/R1的位置(即主次极点位置交换),那么得到的极点P1/P2大小为???

楼主:
仿真器不会说谎,看看输入/输出极点互换位置后的结果:

你没看错,两种情况下的极点大小完全一样!
从米勒定理导致的极点分离的角度看,这属于灵异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在校的学生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去问你们模电老师,问问他加入米勒电容后,两种情况下极点变化轨迹,被考倒的几率有八成,因为中国水货老师有七成!

楼主:
以上为误区之一,就是受课本影响,看见米勒就想起它会导致输入极点变小,输出极点变大。
错误原因在于人们解释米勒效应,提出米勒定理时,只是针对各种可能情形中的一种得出结论的,实际情形粗分有3种可能,细分有5/6种可能,所以米勒定理碰到其他情形会失算。

另外,米尔门证明米勒定理时就指出了,它只是个approximation计算,倘若你把他当成精确等价,那就错了。

另外,当反馈不是米勒电容,而是电阻时,米勒定理同样适用,但适用范围仍旧很窄,实际例子到维普等中文论文网上,一搜一大把。
当然了,在某些极为简单的情形下,米勒定理计算结果是精确的,和采用传统方法计算结果完全相同。

何时能用,何时不能用?后人给出了个验证方程式,满月就能用,否则有误差,而且误差可控,可以任意精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不会说谎,看看输入/输出极点互换位置后的结果:

仿真器不会说谎,但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仿真器就说谎了。

谢谢大家!

放大电路,研究米勒电容,如果不是因为反馈,就没有什么意义。

反馈研究这个电容,是为了避开RHZ,其频率为gm/C。

通常都是要加大电容C,以避开RHZ。

这回导致带宽大幅降低,所以共基极共射就理所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不会说谎,但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仿真器就说谎了。

谢谢大家!

大师你弄反了,表达式你都给出来了,明显C越小,RHZ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不会说谎,但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仿真器就说谎了。

谢谢大家!

不用共基共射了,对于BJT,gm很大,所以通常RHZ在高频处,所以不是问题,有问题的CMOS设计,MOS管的gm很小

楼主:
误区之二:关于输入阻抗
对于单级放大器,假设没有米勒电容时,输出极点R1C1>输入端极点R0C0,那么加入米勒电容后,根据米勒效应可以预测,随着米勒电容Cc的由小逐步变大,在某一点,输出和输入极点将相等,直觉上也是如此。
事实如何呢?看仿真结果图:

楼主:
结果与预料再次大相径庭,小变大,大变小的期望,再次落空!

楼主:
对于诸如输出阻抗之类的其他误区略。
使用米勒定理,可以极大简化负反馈放大器和振荡器的分析计算,例子网上很多,略,但极其容易出错,问题的解决有两套方案:

方案一,继续使用米勒定理,但使用时要验证适用条件,以及工作频率范围等。这样做的缺点是使用范围会很窄。但计算简单。

方案二,改进米勒算法,使结果更精确,缺点是计算复杂了。

下面给出两个常见例子

网友B:
膜拜大神。

楼主:
例1,跨阻放大器

参数见上图。
使用米勒定理求闭环增益和米勒导纳之前,需要判断出其适用范围,根据柯西判据可知,频率上限为
f<sqrt(gmR^2-1)/2piCRf~=1.9GHz
而且使用常见的直流增益来代替闭环增益来计算米勒导纳,误差将为556%在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師,是這個意思嗎?

NO,输入段那个R为输出电阻RL/1+A

楼主:
如果仅仅关注输入阻抗,那么,大材小用不说,还容易出错,例子上面给了
教材第6章第1节,给了个世界上最简单的米勒计算例子~两电阻分压电路,输出电压取自R2,那么根据米勒定理,其输入阻抗为R1/1-Av,等于期望的R1+R2
电路图下面的标题是不适合用米勒定理的例子,指出用米勒定理时要求起码有两条前向通路!

如果仅仅关注输入阻抗,那么模拟电路有个定理就是为此量身定做的,即输入阻抗定理,我在3年前左右就发帖说过了,贴名大约叫什么想一想真有可能之类的,那事精确计算,没有误差,。

楼主:
用输入阻抗定理求解的简例

对于R1/R2组成的分压电路,由输入阻抗定理可知,输入阻抗Ri=(R1*A)∞/A=1/(1/R1+R2)=R1+R2
不管输入阻抗有多复杂都能精确求解,不像米勒定理只是近似。
改下符号立马就变成输出阻抗定理了!

更一般的输入阻抗公式见波特著的网络分析10页,Z=delta^0+zdelta/XXXX

楼主:
米勒定理使用起来比较简单的2种情形
1.Av事先就知道了。例子有sedra和Smith的微电子电路,第5版是6.4节,第6版是9.4节。
这种情形最简单,用起来最爽。
2.Av不知道,但可以假设,可以独立确定,比如跟随器可以假设Av=1

此外第3种,Av既不知道,也无法假设的,照样可以使用米勒定理,略微复杂些,可用回马枪方法确定。

楼主:
关于米勒定理的经典论文,有10篇左右,跨越1919年~2012年,这其中 有一半以上**,是讲米勒定理容易出错,以及如何避免错误发生的,这 种罕见现象足以说明米勒定理不简单,不好玩,包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一 书,用起来心里没底,还得用精确方法验证。 所以没仔细研究过米勒定理的,不建议使用。 模拟电路特点就是如此,入门容易深入难,随便一个小空,一挖就是深不 见底。如果你总是感觉它很easy,那说明你不是纵向挖,而是横向挖的。

本贴完,感兴趣的读那10~15篇论文吧,凡人需要1个月时间吸收消化, 神仙用不着看就懂了。

楼主:
哎,我这帖子又白发了,刚才看见有人针对我上面分压电路,弄了个R2//-R2=∞出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此举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画蛇添足"!

多看点书再来扯吧!不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我这帖子又白发了,刚才看见有人针对我上面分压电路,弄了个R2//-R2=∞出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

记录:

用输入阻抗定理求解的简例

对于R1/R2组成的分压电路,由输入阻抗定理可知,输入阻抗Ri=(R1*A)∞/A=1/(1/R1+R2)=R1+R2
不管输入阻抗有多复杂都能精确求解,不像米勒定理只是近似
改下符号立马就变成输出阻抗定理了!

更一般的输入阻抗公式见波特著的网络分析10页,Z=delta^0+zdelta/XXXX

哎,我这帖子又白发了,刚才看见有人针对我上面分压电路,弄了个R2//-R2=∞出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此举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画蛇添足"!

多看点书再来扯吧!不要误人子弟了!

此帖看到此,算是品出点“味道”来了....

其实,那个“R1+R2”(当然是精确的)只是小儿科滴事情,而那个“-R2”(进而得“R2//-R2=”)才是试金石!

网友D:
收集后,闪人!

楼主:
任何一本模电教材,任何一本讲解米勒定理的paper,都会反复着重强调不能这样干!
有些神仙偏要这么干!
你能有什么办法?????????

干完后发现不对劲了,哈哈大笑,说我故意犯错来考考你的,试试你的!
face真厚!

撤!

楼主:
前几天有人声称要还原巴克豪森判据真相,反复发帖说T=1的前提是LTI,我说这样说错的
后来再也不提LTI了,只说=1了。。。

不懂巴克豪森判据的Look here!

不懂米勒的定理的看本贴,慢慢思考去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任何一本模电教材,任何一本讲解米勒定理的paper,都会反复着重强调不能这样干!
有些神仙偏要这么干!
你 ...
干完后发现不对劲了,哈哈大笑,说我故意犯错来考考你的,试试你的!
face真厚!

臆测得可以,或许还想浑水摸把鱼....

其实,对于这种“五盲”加人品又不咋地的,除了逻辑上的忽悠会加以批驳外其它的一律不予理会!

网友D:
另外,对于那些忽悠的驳斥,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

   以此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