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动不动就要上拉或下拉一个电阻?

楼主(2014-10-14):
(无正文)

楼主: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好处?

楼主:
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A:
对从设备的部分管脚默认初始化

网友B:
简单地说, 通过外部手段, 确定默认电平状态而已.

网友C:
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D:
就是采用硬件的方式确定电平

网友C:
不同芯片的驱动电流是不一样的,使用上拉电阻可以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E:
1.OC门输出提供一个电流通路
2.改变IO驱动能力
3.处理悬浮引脚
4.不出现高阻态,确定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F:
下拉电阻是要把端口的电势拉到地,并且保证通过的电流很小,起到了保持地电势和降低功耗的作用,上拉电阻同样起到降低功耗的作用,另外保证了非操作状态下的VCC,防止端口悬空收到外界干扰,比如电磁干扰和静电干扰。

楼主:
大家说得不错,尤其最后两位

楼主:
那就结贴了,大家晚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OC门输出提供一个电流通路
2.改变IO驱动能力
3.处理悬浮引脚

这四点总结的不错的。。

网友H:
增大驱动

网友I:
上下拉电阻的是根据实际的设计需要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