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中找不到AT89S52这个单片机 怎么办?

楼主(2014-10-1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用 用AT89C52代替, 也许默认隐藏了吧

网友B:
隐藏的引脚不用管,内部接好了,直接用就行

网友C:
隐藏的管教默认自己连接了,印象里,AT89C52的电源管脚都不需要连接,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D:
好像隐藏了,这个单片机不要接电源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