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计数器

楼主(2014-10-14):
要求能掉电**,因为计数是时刻变化的,因此不能用24Cxx,因为它有速度限制和次数限制,不可能时刻往里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A:
掉电保护的RAM,比如ds1302,虽然是时钟,但是里面也有ram

网友B:
买一个计数器来看看就是了
几十块钱一个,我记得是用的24C02,但应该程序有特殊处理的,那东西能用好几年

网友A:
不需即时记录,只是掉电时才记录数据
加个掉电检测电路,有什么不可以的?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用一个掉电监测电路,监测到掉电时,将计数值保存到24C02,重新上电,只需从24C02中取即可。

网友A:
一般的EEPROM可以写100万次
在关机时保存数据,平均每天使用100次,可以使用1万年...

网友C:
还可以采用轮询记录
一般不会把整个芯片同时写满,可以采用分期分批记录在不同的地址,这样能提高寿命好多

网友D:
根据你的数据量,EEPROM的空间可以分块处理,另辟一个计数用的空间,这加起来算一个数据块,整个E2PROM可划分出若干个块,每个块都有100万次擦写寿命。100万次后仍可以当作RAM来使用。
如果频繁写,不如考虑用铁电,寿命理论上无限,关键操作时间短,可以减少被干扰的机会。
再或者就是像前面朋友说的,加个掉电检测电路和备用电源(或电容),掉电前和累计一定数量再写入。

网友E:
RAM+电池就不会丢了。

用铁电的也可以,还省了电池。

网友A:
做掉电监测,平时就在单片机的RAM,掉电就写到24C02。
选择带片内FLASH的单片机,掉电写FLASH。或者直接写在EEPROM.

网友C:
加一个掉电检测,4楼说得对,很多应用都是这样的

网友F:
各位兄弟的回答真是文不对题!

如果你的计数器,变化的变频小于50HZ(即每20MS数值变化一次,一秒钟,数值变化50次,数字以这个速度变化的话,人眼基本就看不清数值了,只看到数字在不停的跳)的话,我想EEPROM的写入速度不是问题。至少可以精确的记录到断电瞬间的前20ms甚至更少的时间 数据。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影响你的应用。(即计数器的误差小于1)

网友F:
LS你才错了,你根本不需要知道数怎么跳,只要把掉电最后一次数寄上就行。

网友C:
只有检测到掉电才将计数数据写到EEPROM,但是我比较好奇,单片机检测到掉电后,哪来的能量支持单片机完成相关动作

网友E:
一般需要监测掉电的设备,都带有比较大的电容器,作为掉电保存动作供电。

网友C:
计数器,掉电**的意义不大。还是想办法做个双电源低功耗的才是对头的。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搞个铁电存储器,FRAM

网友E:
用时钟芯片  这样在掉电情况下也有计数功能  推荐使用达拉斯公司的  很好用  我以前做过关于掉电处理的电路

楼主:
好的, 多谢了

楼主:
还是这儿高手多啊,TI真厉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用一个掉电监测电路,监测到掉电时,将计数值保存到24C02,重新上电,只需从24C02中取即可。 ...

其实8楼的朋友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写的时候,多用一块,然后加点判断的字节,判断写入的数据是否有效。补充一下,就是加个法拉电容(跟小电池相似)在CPU的VCC,这样断电瞬间,CPU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记录掉电数据了。

网友H:
一下给看成计步器了 呵呵

网友I:
这个这个 只用过74系列搭过计数器

网友J: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K:
木有做过 帮您顶一顶

网友L:
这个不知430能不能实现

网友M:
貌似很难的样子

网友N:
这个东西用铁电系列的msp430很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