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是STM高手的请进来,我发现了奇葩问题,简直毁三观!!!

楼主(2014-10-14):
代码如下:

然后调试发现:

以及

不要说初始化什么的。。。延时什么的。。单单这一句赋值简直毁三观啊。。。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本人用STVD+COSMIC C。10位ADC,自己算吧。。
#include"stm8s105c_s.h"
#include"stm8s.h"

main()
{
        u16 fuck=0;
        u16 value[10];
        int i;
        ADC1_DeInit();//初始化ADC
        ADC1_Cmd(ENABLE);//开启ADC功能
        ADC1_ScanModeCmd(ENABLE);//扫描模式
        ADC1_DataBufferCmd(ENABLE);//缓存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8, ADC1_ALIGN_RIGHT);
        //单次模式 从通道0到8 右对齐
        ADC1_StartConversion();//开始转换
        while(1)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for(i=0;i<10;i++)
                {
                        value[i]=ADC1_GetBufferValue(i);
                }
                fuck=value[4];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ADC1_StartConversion();
        }
}

楼主:
看看哪个高手来这里的呢。。先刷二楼。。

楼主:
看来没人懂啊。。太失望了。。。

楼主:
洗完澡了 还是没人。。太失望了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

网友A:
看汇编,查memory地址数据。
另外,自己查出来也不报告?别人会来讨论吗?

网友B:
我猜还没执行呢

网友C:
坐等答案

网友D:
对于楼主的XX行为,一定要打击

网友E:
写代码还要用这种知名的关键词,晕倒

网友F:
65280+255=65535

网友G:
呵呵  一点分享精神都木有   还能不能愉快滴玩耍了

网友H:
应该是一乌龙事件...

网友I:
楼主你将黄色运行的光标移到fuck=value[4]语句的下一行再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J:
恭喜楼主了啊

网友K:
其实就是兰州的变量:Fuck在程序中从来没有被其他函数使用,编译器根本就没处理这一行,程序也就没执行这条语句。看到值只是个假象。

看了这么多人的回复,只有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将变量变成全局变量就解决了

网友L:
乱七八糟

网友M:
还没执行到那句呢吧

楼主:
好了 坛友们。。将变量变成全局变量就解决了。

网友N:
为了调试软件显示正确就改为全局变量定义,这种做法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了调试软件显示正确就改为全局变量定义,这种做法很奇葩。

没办法啊。。楼主是个渣渣 求一个解决的方案好了~~

网友O:
楼主是执行到这里还是执行过这里啊,是不是变量还未初始化?

网友P:
STM还可以毁三观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执行到这里还是执行过这里啊,是不是变量还未初始化?

我试过很多次了。。从头到尾。。
根本没有执行赋值语句。。可是理论上应该是执行这一步的啊。。
我当时看到这种现象简直毁了三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STM还可以毁三观

STM说:“新技能 GET!”

网友Q:
什么情况

网友R:
这个嘛   要是编译器没提示 FUCKYOU WAS SET BUT NEVER USED。。。那才毁了三观

网友S:
引用 楼主:
好了 坛友们。。将变量变成全局变量就解决了。

定义的时候加“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S:
定义的时候加“volatile”

刚看了相关内容 发现好像很不错!!!

网友T:
问题是啥?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其实就是兰州的变量:Fuck在程序中从来没有被其他函数使用,编译器根本就没处理这一行,程序也就没执行这条 ...

有理!  如果开了优化,编译器直接给咔擦掉了,看到的值只是一个随机地址存在的值,当然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