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er 6.9 打不开带有中文的文件或工程

楼主(2014-10-14):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在自己电脑上用altium desiger 6.9 打开带有中文的文件或工程都没问题,但把它装在公司电脑上却打不开带有中文的文件或工程了,自己电脑是XP的,公司是WIN7的,我想了下,估计是系统问题,但没找问题原因,有知道的不?

网友A:
我装的也是6.9 也是XP使用的没有问题 6.9有32位版本 和64位版本的。你的win7是多少位的 下载对应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也是6.9 也是XP使用的没有问题 6.9有32位版本 和64位版本的。你的win7是多少位的 下载对应的试试看。 ...

系统是32位的,之前在公司另一台电脑上装过没问题,现在这台是一同批买的电脑,系统也是一样的,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如果打不开 就试试英文路径呗,等打开就是好的。有的软件确实有这个问题,能正常使用就不要纠结于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不开 就试试英文路径呗,等打开就是好的。有的软件确实有这个问题,能正常使用就不要纠结于此了。 ...

嘿嘿……不是纠结这个问题,问题是我的工程和文件名中都有中文,是别人留下来的,如果能找到原因更好噻!而且电路图中的文字都显示不出来,都是乱码,恼火……

楼主:
我今天自己找到原因了,是系统下的区域和语言选项中有个非Unincode程序语言系统默认的是英文,把它改成简体中文就一切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自己找到原因了,是系统下的区域和语言选项中有个非Unincode程序语言系统默认的是英文,把它改成简体 ...

ad6.9里面的系统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9里面的系统设置吗?

不是,是电脑系统,电脑控制面板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