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在不接模拟信号的情况下去量同相输入端居然有将近2V的电压~

楼主(2014-10-14):
如题,运放型号是OP284,以前用过没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可以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因为板子上有4片OP284,全都是这样,还有就是在放大倍数为2的情况下,输出居然将近12V(电源电压为12V)不知为什么?

网友A:
这个不会是噪音就这么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

网友B:
有没有将输入端接地试试,输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将输入端接地试试,输出如何

我也想到了讲输入端接地,可是我只看到一缕青烟,运放烧掉了。。。。
但是奇怪的是我用另一个电源(比如5V)正极与运放输入端相连,并且把该电源地与板子上的地相连,惊奇的发现输出居然是对的,这就证明我的电路和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运放在输入端悬空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密钥在意!

网友C:
这个要不换下放大器芯片的再看看吧。。

网友D(2016-04-13):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了讲输入端接地,可是我只看到一缕青烟,运放烧掉了。。。。
但是奇怪的是我用另一个电源(比如5 ...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