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建筑专业毕业学习PIC,汇编语言,操作系统架构

楼主(2014-10-14):
PIC手册看得要懂不懂,时间片架构  汇编语言  电路图不会看
求指教 现在在看PIC12F675看了三月了,写个手电的程序写几月了
总感觉写 程序的时候空空的
1>. 18650 &  2XCR123侧按功能说明
1,   上电开机长亮档。输入3-9V
2,   短按开关换档(极亮档100%(850LM)—高亮档50%(450LM)—中亮档20%(170LM)—低亮档5%(45LM)—节能档1%(8LM)),档位有**功能。开机时打开上次关机档位。
3,   长按开关1S极高亮爆闪,再长按SOS闪,依此循环。单击可返回亮灯档。闪灯档无**。
4,  开机检测电池种类(可使用1*18650,2*16340,2*CR123电池),判断电池电量,根据不同电量分别执行A B C;
A,  电量指示,每次换档检测电量,开机后一直检测电量  再亮5秒后灭。
B,  当电量低于50%高于10%电量时,一个指示灯亮5秒,然后进入电量提醒效果(每隔10秒钟闪亮1次)。再次换档时重复(亮5秒后进入电量提醒效果)。
C,  当电量低于10%时,一个指示灯闪(一直闪)。
(判断为18650电池时,放电低至3.0V时断电保护,判断为2*16340电池时,放电低至5.8V时断电保护,判断为2*CR123电池时,不必做保护.直接放电池的所以容量)
5,   温度保护,开机极亮档1分钟后慢慢降到高亮档,高亮档2分钟后开始检测温度,当温度超过75度后再慢慢降档,降到40%亮度后停止降档,当温度低于60度时,亮度慢慢上升,升到50%后停止。重新换档恢复亮度,重新计算时间。
6,   低电后不再检测电量,只有低亮档和节能档。重新上电恢复电量检测。
------------------------------------------------------------------------------------------------------------------------------------------
7,   电池防反接功能。
8,   备注:CR123满电3.2V,而16340满电4.2V.

网友A:
学汇编,用汇编都是自找的

网友B:
看起来好复杂……这程序用汇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好复杂……这程序用汇编写?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汇编,用汇编都是自找的

你不懂,实际上用的都是汇编,我想表达的是,大神用的都是汇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懂,实际上用的都是汇编

废话,你好懂哦
实际都是二进制,你咋不用二进制直接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废话,你好懂哦
实际都是二进制,你咋不用二进制直接编啊

看到这段对话,可耻的笑了。:lol

网友D:
还有C好不好!

网友E:
楼上的几位,别人是初学者,你们不要嘲笑别人,行么!!还有,楼主,作为初学者,不应该随便说别人不懂,毕竟,楼上的几位都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F:
能写出这么多逻辑.也算不错啦.楼主加油!   很多人连这样的逻辑都想不出

我担心电池类型检测可能会有误判,  2*16340  如果放电的比较厉害.会不会当成18650呢?

汇编语言一样能写出十分优秀的代码,甚至C语言都无法企及.PIC只有35条指令,**负担十分小.

网友E:
顺带普及一下,其实单片机指令都是2进制的,为了便于**,于是就给这些2进制指令搞了个名字,也就是汇编(当然,2进制也叫汇编)....至于用C,是由于C更加符合人的思考,便于维护,和完成项目....用C等高级语言写的代码,最后经过编译器,也会编译成汇编(也就是2进制文件),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当然,由于用C完成后生成的文件,肯定会比直接用汇编写的,要大那么一点点,但是现在的编译器,越来越牛X了,这些几乎可以忽略了,而且单片机也越来越牛X了....所以现在的几乎都是用C等高级语言来搞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你好懂哦
实际都是二进制,你咋不用二进制直接编啊

用的编译器的,转换成2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带普及一下,其实单片机指令都是2进制的,为了便于**,于是就给这些2进制指令搞了个名字,也就是汇编( ...

便宜的单片机只能放200条指令,就是就是0.2KB C编译下来不行,太占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写出这么多逻辑.也算不错啦.楼主加油!   很多人连这样的逻辑都想不出

我担心电池类型检测可能会有误判,  ...

不会的 判断电池电压,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几位,别人是初学者,你们不要嘲笑别人,行么!!还有,楼主,作为初学者,不应该随便说别人不懂,毕 ...

求指教下,我想表达的是 大神都用的汇编,PIC数据手册不怎么看得懂,电路图不会看,拼感觉,求指教,怎么 才能长久下去。

网友G:
lz,建筑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汇编,用汇编都是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建筑不是挺好的吗?

要陪酒陪吃陪睡,送钱,送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陪酒陪吃陪睡,送钱,送礼。

呵呵,搞技术也不容易。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陪酒陪吃陪睡,送钱,送礼。

或许今年建筑业有些萎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搞技术也不容易。

最起码的可以每天看见老婆,也可以谈谈恋爱。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起码的可以每天看见老婆,也可以谈谈恋爱。

你要付出很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许今年建筑业有些萎缩

经济不好,估计房地产老火了。规避政治风险吧。实业几十年后也许能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付出很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明白,你应该是小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你应该是小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求联系方式,求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联系方式,求指教。

点我几句就行了。想聊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看你资料,英语,网名小白,是神仙一样的。

楼主:
喝杯清酒,交个朋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联系方式,求指教。

喝杯清酒,交个朋友

网友B:
刚看了下12F675这颗片子,1.75K的flash,还算可以。
有些小容量的片子确实需要汇编的,之前用义隆的8位机就用汇编,不过这玩意一般逻辑简单,任务不复杂的时候用用不错,但是标题上写的是“操作系统架构”我的天,打算用汇编来写操作系统??这工作量不亚于给你一座山让你盖起一座楼,山上有矿,有木头,有煤,能烧砖炼铁……理论上能盖出来吧?能,而且只有绝世高手才能做到,因为必须懂得化工、建筑、冶炼、电气等等,但是何苦呢?
退一步说,12F675那个1.75k的flash能装得下操作系统?哪怕51的tiny也得几k吧?要我说汇编就学学原理练习练习就可以了,写程序要不是空间真的很挤的话还是用C吧。
再说说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大概看了一下,说说我的看法,不喜勿喷
1、上电开机长亮档。输入3-9V电压3-9V,电源要处理好
2,   短按开关换档(极亮档100%(850LM)—高亮档50%(450LM)—中亮档20%(170LM)—低亮档5%(45LM)—节能档1%(8LM)),档位有**功能。开机时打开上次关机档位。这里描述的是档位切换的顺序吧?没看到关机功能?这灯会一直亮下去?另外这个亮度应该跟灯珠有关吧?还有,这个片子没有DA,是想用PWM控制么?LED驱动是需要恒流的,这属于模电的知识了。**功能倒是可以,因为看了下片内有EEPROM
4,  开机检测电池种类(可使用1*18650,2*16340,2*CR123电池),判断电池电量,根据不同电量分别执行A B C;根据电池来执行不同逻辑是好想法,测量电压也能实现,因为片子内有ADC,不过模拟电路要处理好。但是开机时能确定电池使处于满电状态?不然的话3V的16340和3V的CR123你如何区分?
5,   温度保护,开机极亮档1分钟后慢慢降到高亮档,高亮档2分钟后开始检测温度,当温度超过75度后再慢慢降档,降到40%亮度后停止降档,当温度低于60度时,亮度慢慢上升,升到50%后停止。重新换档恢复亮度,重新计算时间。温度测量怎么实现?要与电压测量共用一个ADC?时间如何分配要考虑考虑了
6,   低电后不再检测电量,只有低亮档和节能档。重新上电恢复电量检测。
7,   电池防反接功能。这个可以用整流桥吧?要效率的话MOS管?
好了,祝你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12F675这颗片子,1.75K的flash,还算可以。
有些小容量的片子确实需要汇编的,之前用义隆的8位机就 ...

我写的是 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12F675这颗片子,1.75K的flash,还算可以。
有些小容量的片子确实需要汇编的,之前用义隆的8位机就 ...

交个朋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你资料,英语,网名小白,是神仙一样的。

我真是小白,论坛里的大神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H:
不理解,搞什么电工呀,还是汇编,尼玛,完全**灰节奏。

网友I:
PIC12F675看了三月了,写个手电的程序写几月了?
以月为单位学习,很难有成就感。
看视频教程,一到两周就看完了,按照教程编程完程序,编的多了就有感觉了。
不要一味看书,学不到什么东西,等你遇到问题了,知道从书的哪里查找就够了。

网友J:
围观。笑点颇多。
要是pic必须用汇编写,那早就淡出这个视野了。

网友K:
用汇编也没啥
我就用

网友K:
手电网,现成的12F675+开关恒流模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汇编也没啥
我就用

我也用汇编。
感觉有些项目用C语言没有多大的优势,实际上不少项目出问题并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程序算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12F675这颗片子,1.75K的flash,还算可以。
有些小容量的片子确实需要汇编的,之前用义隆的8位机就 ...

您说的那些问题是数电还是模电知识,写软件需要么,我怎么不知道你提的那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理解,搞什么电工呀,还是汇编,尼玛,完全**灰节奏。

不理解,永远别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PIC12F675看了三月了,写个手电的程序写几月了?
以月为单位学习,很难有成就感。
看视频教程,一到两周就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电网,现成的12F675+开关恒流模块

看不懂

网友M:
LZ特别强调“用汇编的都是高手”,结果一大群用C的在那里指指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汇编也没啥
我就用

PIC单片机,和汇编写,重要的是什么啊。PIC单片机我不是看的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12F675这颗片子,1.75K的flash,还算可以。
有些小容量的片子确实需要汇编的,之前用义隆的8位机就 ...

能给个电话或则其它联系方式沟通下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PIC单片机,和汇编写,重要的是什么啊。PIC单片机我不是看的很懂。

写程序还是靠的逻辑、算法,不管用用汇编还是C都能写出优秀的程序。逻辑不好的用啥都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