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耦合的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4-10-14):
我是一个大专生,基础不牢固,喜欢钻牛角尖。
我现在对两个概念不清楚,第一,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第二,电容耦合,电容是可以传递高频信号,这里我能理解正弦信号或者类似正弦的波形通过,以为他符合我心中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概念(他是缓慢放电充电,有一个积分的曲线出现,而电容另一端也是因为电容一端的放电充电,带动整条电路的电流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这个结果),可是当电容作为耦合输出时,也会出现很陡的突变信号?

状态一

Q1导通
Q1的集电极电压为接近0V
C1由流经R2及Q1的电流充电
Q2基极的电压等于C1两端跨压,此电压将随着C1充电的过程持续上升(尚未达到0.6V)
Q2截止(假设Q2的基极电压小于0.6V)
C2经由R3及R4放电
输出电压为高(但因C2经由R4放电的缘故,较电源电压稍低)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Q2的基极电压达到0.6V以前。当Q2基极电压达0.6V时,Q2导通:此电路进入状态二
状态二

Q2导通
Q2的集电极电压(即是输出电压)由高电位变为接近0V
C2把Q2集电极电压变化偶合到Q1的基极,使Q1瞬间截止
Q1截止,使得Q1集电极电压上升到高电位
C1经由R1及R2放电
C2从低电位利用流经R3的电流充电,使C2由0V渐渐充电至0.6V
因Q1的基极电压等于C2两端跨压,所以随着C2充电,Q1的基极电压也渐渐升高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Q1的基极电压达到0.6V以前。当Q1基极电压达0.6时,Q1导通:此电路进入状态一

类似这个电路“C2把Q2集电极电压变化偶合到Q1的基极,使Q1瞬间截止”这点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在C2右边电压一下子就拉到0,这个时候c2左边电压为什么能一下子跳到0?在VT1导通到VT2导通的时间之间,C2是不是应该通过r4和VT1的放射极充电吗?

楼主:
如果C2能通过r4和VT1的发射极充电,那当VT2导通的一瞬间,C2的右边应该是有正电荷,然后通过VT2的集电极放电,而C2右边的电压应该怎么变化?是不是通过R3放电?如果是这样的,VT1又怎么能迅速截止?我想了好多天了

网友A:
证明你还是不懂!…
  突变 是指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或翻转、电容“带着”上次电压状态的“**”参入下次电压状态动作…
  即电容端电压不会消失(短暂)、(储能/释放)经过充放电完成自己的使命…
   小哥哥加油!…登陆北美、就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还是不懂!…
  突变 是指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或翻转、电容“带着”上次电压状态的“**”参入下次电压 ...

我想具体点问,这个电路在VT1导通到VT2导通的时间内,C2能不能通过VT1的发射极和R4充电?在C2右端突然接地后,C2左端的电压是多大?0.7V?

网友A:
这是一款精典电路。多谐自激振荡!
  C2能不能通过VT1的发射极和R4充电?   当然!
  C2左端的电压是多大?0.7V?   当然!
  注意:晶体管导通是饱和状态、VC小于0.3V,同时都有上偏电阻…请考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款精典电路。多谐自激振荡!
  C2能不能通过VT1的发射极和R4充电?   当然!
  C2左端的电压是多大? ...

那当C2右边接地的时候,C2左边电压是不是应该是从0.7V开始上升,如果是这样,VT1发射极无法截止,VT1就不能按照他的说法顺利关断。问了那么久,终于找到我自己想问的东西了,如果C2左边无电荷堆积,C2右边接地以后,C2通过R3充电,C2左边从0V上升,我能理解,这个时候要怎么理解C2左边的电压变化呢?
最后一问,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当C2右边接地的时候,C2左边电压是不是应该是从0.7V开始上升,如果是这样,VT1发射极无法截止,VT1就不 ...

电容上的电压是有极性的,这个你理解吗?

网友C:
电荷啊····也不知你怎么学的 ···························
喝得越多“·”越多···

网友D:
补充几个基本概念,电容冲放电,需要上下极板都有充放电通路。这个“通路”,如果是高阻,由于充放电时间长,即时间常数大,分析的时候就简化认为断开。

对于你的问题,首先在状态一的时候,Q2是截止的,三极管的基级一般认为是高阻,这时C2两端通过电阻连到电源,电容上的电压差为0,对吧。当Q2导通,我们从Q2的集电极向地看是低阻,这个时候output点的电压为0,C2的一个极板上电压为0,但是另外一个极板充放电是需要时间的,RC的时间参数,所以C2两端的电压时不能突变的,这个时候C2的另一个极板电压就是0V+上个时刻的电压差(也是0V),所以还是0V,就是所谓的“C2把Q2集电极电压变化偶合到Q1的基极,使Q1瞬间截止”。
“C2是不是应该通过r4和VT1的放射极充电吗?” C2不通过R4和VT1的射级,上面聊过C2的过程了,对吧:)

网友E:
电容“两端之间的电压”不能突变,若两极板间电压5V,一个极板电压“突然”降了1V,另一个极板电压呢?若不变,电容“两端之间的电压”就“突然”成了6V,这怎么行?所以另一极板的电压也要随着“突然”降低1V,这才能保证电容“两端之间的电压”仍然是5V没有“突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