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3.8A版本仿真定时器主从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定时器TIM2设置为主模式,设置CR2寄存器MMS位为(101:比较 – OC2REF信号被用于作为触发输出(TRGO)。)
定时器TIM3设置为从模式,设置SMCR寄存器SMS位为(101:门控模式 – 当触发输入(TRGI)为高时,计数器的时钟开启。一旦触发输入变为低,则计数器停止(但不复位)。计数器的启动和停止都是受控的。)
用软件仿真能通过TIM2来启动和停止TIM3的计数,但TIF一直是0,并没有在启动和停止时置位。
如图
但手册上面的门控模式启动和停止都会有置TIF的

这是不是软件的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是DMA的请求中TIM3_TRIG,配置TIM3中的TDE,当TIM3产生触发时并不能触发DMA进行一次数据传送啊?这个还要配置什么呢?

网友A:
TIM3的输入触发源都选了吗?
还有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A:
主的设置(TIM3)

从的设置(TIM1)

楼主:
版主说的我都设置了,主从模式都设置好的,用MDK软件仿真时,从定时器能按照主定时器的触发进行启动和关断,但就是用软件仿真时,从定时器的哪个TIF位一直没置位(连跳变都没有)。例如,主定时器产生一个触发使从定时器启动,理论上TIF应该会置位的,但用软件仿真观察从定时器的寄存器内容时,TIF一样没有被置位,这是软件仿真的问题?我试过把TIE都开,程序仿真没有进入这个TIE中断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