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4-10-15):
最近学汇编语言,能看懂语句的意思,但看不懂下面这段程序是实现什么功能
求教temp1_reg为什么不直接输入da_reg进行da转换,而作个运算的目的是什么,谢谢
     mov temp_hreg,temp1_hreg
     mov temp_lreg,temp1_lreg
     mov a,temp_hreg
     swap a
     anl a,#11110000b
     mov temp_hreg,a

     mov a,temp_lreg
     swap a
     anl a,#00001111b
     add a,temp_hreg
     mov da_hreg,a

     mov a,temp_lreg
     swap a
     anl a,#11110000b
     mov da_lreg,a
     lcall da76
     ljmp loop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运算完了da_reg并不等于temp1_reg啊?即然不相等那么就是将数据进行了处理,这也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运算完了da_reg并不等于temp1_reg啊?即然不相等那么就是将数据进行了处理,这也算问题? ...

就是想知道做了什么处理啊,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以8位运算为例:要进行的da转换超过8位,按你给出来的程序来看应该是12位,12位分两个字节来存,12位中的高4位存入temp1_hreg中的低4位,12位中的低8位存入temp1_lreg中.第一段实现取temp1_hreg中的低4位,第二段实现取temp1_lreg中的高4位,并与上一段中取出的低4位合成一个字节,并存入da_hreg;第三段实现取temp1_lreg中的低4位并存入da_lreg中的高4位. 总体来说就是将一个12位的数据的高8位,放入da_hreg,低4位放入da_lreg的高4位.  假设你要做的da转换12位中的,高8位表示整数,低4位表示小数,这样做了以后就可以很好的处理了.当然各人都有各人的方法,楼主可以按自己的思路来写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8位运算为例:要进行的da转换超过8位,按你给出来的程序来看应该是12位,12位分两个字节来存,12位中的高4位 ...

谢谢,解释的很清楚,现在我可以理解。
我做的系统是:有一个20个面的反射棱镜,旁边装接收管接收棱镜反射,每转一圈产生一个基准脉冲tg,接收20个信号va,基准脉冲tg通过20倍频和va信号一一对应,通过测量相位差就可以判别被测物的位置信号,输出0-10v的模拟电压信号,相位差我用16位定时器实现。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棱镜20个面不可能做得完全相同,转速也有误差,所以被测物在同一位置时,va信号周期不完全相同,造成定时器的读数不一样,da转换后模拟电压比较毛糙,成阶梯型,每一转中20个面都不一样,tg来时又重复,依你的解释,舍去temp1_lreg中的低4位能使输出的模拟信号比较平滑吗?即有抑制20个面的反射棱镜不同带来的影响吗?棱镜转速30hz,va信号600hz,该转速下20个面的误差有50us,下面是tg20倍频后和va信号:

网友B:
没做过这个,不是很理解,以下仅供参考.  首先通过你的描述,我个人的理解是,20个面是用来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为了减小误差而设计的,这20个数据是要做处理的,比如最简单的求个平均.其次,我个人理解是你要用tg来触发定时器,如果每个面到来的时间,小于你最长定时时间的话,我觉的你就没必要去做倍频,也没必要去考虑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个,不是很理解,以下仅供参考.  首先通过你的描述,我个人的理解是,20个面是用来确定一个物体的位置 ...

对的,20个凹面反射的信号是判断物体相对位置的,棱镜前面装30度角照相镜头,物体是热的,发射的红外光投射到20个凹面镜上,再投射到一个光敏器件上,产生va信号,这样va信号与tg信号的相位差就能反映出物体的位置变化,由于物体的运动速度比较快,电机的速度跟不上,系统要求周期不能大于5ms,所以做20个面,提高va的频率,每一转来20个va信号,但基准tg每一圈只有一个(如果也做20个,跟va的误差会很大),所以对tg 20倍频,我贴的时序图是tg倍频以后的,我把程序贴出来,忘指教,int0就是我说的va信号
int1接tg信号,周期2.109ms,tg总是超前va的,这有硬件决定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13h     ;外部中断INT1
ljmp start

org 001bh
ljmp time   ;定时中断T1

org 0100h
time_hreg equ 30h
time_lreg equ 31h
da_hreg   equ 32h
da_lreg   equ 33h
temp_hreg equ 34h
temp_lreg equ 35h
temp1_hreg equ 36h
temp1_lreg equ 37h
time_hcopy equ 38h
time_lcopy equ 39h

csd bit P3.7           ;P2.4 ;ADS7611的I/O
clk0 bit P1.2          ;P2.5
sdi bit P1.3           ;P2.6
ld  bit P1.4           ;P2.7

csx bit P3.1           ;P2.3;P2.3  X25045的I/O
so  bit P3.0           ;P2.2
si  bit P3.4           ;P2.0
sck bit P3.5           ;P2.1

rise bit P1.7          ;in signal is h,or down
sethigh bit P1.6       ;in signal is h
y_n bit P1.5           ;out y/n metal

main: mov sp,#5fh
      setb y_n
      mov ie,#8ch      ;允许中断INT1  T1
      mov tmod,#19h    ;T1由TR1启动16位定时,T0由TR0+INT0启动16位定时

      mov th1,#0f7h
      mov tl1,#0c3h
      setb it1         ;外部INT1为边沿触发方式(下降沿)

      mov th0,#00h
      mov tl0,#00h
      setb tr0
      lcall ini45
      ;mov ie,#87h
      ;setb ea
      setb sethigh
      jb sethigh,w1
      mov time_hreg,#00h
      mov time_lreg,#00h
      ljmp loop

w1:   mov time_hreg,#08h
      mov time_lreg,#3ch

loop:lcall comp
     cpl csx
     clr c
     mov a,time_lcopy
     mov temp1_lreg,a
     mov a,time_hcopy
     mov temp1_hreg,a
     setb rise
     jb rise,up
     clr c

     mov a,#3ch
     subb a,temp1_lreg
     mov temp_lreg,a
     mov a,#08h
     subb a,temp1_hreg
     mov temp_hreg,a

     mov a,temp_hreg
     swap a
     anl a,#11110000b
     mov temp_hreg,a

     mov a,temp_lreg
     swap a
     anl a,#00001111b
     add a,temp_hreg
     mov da_hreg,a

     mov a,temp_lreg
     swap a
     anl a,#11110000b
     mov da_lreg,a
     lcall da76
     ljmp loop

up:  mov temp_hreg,temp1_hreg
     mov temp_lreg,temp1_lreg
     mov a,temp_hreg
     swap a
     anl a,#11110000b
     mov temp_hreg,a

     mov a,temp_lreg
     swap a
     anl a,#00001111b
     add a,temp_hreg
     mov da_hreg,a

     mov a,temp_lreg
     swap a
     anl a,#11110000b
     mov da_lreg,a
     lcall da76
     ljmp loop

ini45: clr sck
       clr csx
       mov a,#06h
       lcall out
       setb csx
       clr csx
       mov a,#01h
       lcall out
       mov a,#00h
       lcall out
       clr sck
       setb csx
       ret

out: clr sck;将A输出至X25045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ck
     rlc a
     mov si,c
     setb sck

     clr si
     ret

da76:clr sdi
     setb clk0
     setb csd
     clr ld
     nop
     nop
     setb ld
     nop
     clr csd

     mov a,da_hreg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1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2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3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4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5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6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7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8

;DA7611_VALUE送入DAC7611高八位

     mov a,da_lreg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1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2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3

     clr clk0
     rlc a
     mov sdi,c
     nop
     setb clk0        ;4

     nop

     setb csd
     clr ld
     nop
     setb ld
     ret

start:push acc
      push psw
      mov th1,#0f7h
      mov tl1,#0c3h
      setb tr1
      pop psw
      pop acc
      reti

time:push acc
     push psw
     clr tr0
     mov time_hreg,th0
     mov time_lreg,tl0
     mov th0,#00h
     mov tl0,#00h
     setb tr0
     pop psw
     pop acc
     reti

x2_y:clr y_n
     mov time_hcopy,time_hreg
     mov time_lcopy,time_lreg
     ret

comp:mov a,time_hreg
     cjne a,#08h,x1
     ljmp x2
x1:  jc x2_y;no object
     ljmp comp_end
x2:  mov a,time_lreg
     cjne a,#3ch,x3
     ljmp x2_y
x3:  jc x2_y

comp_end: setb y_n
          setb sethigh
          jb sethigh,ww1
          mov time_hcopy,#00h
          mov time_lcopy,#00h
          ret

ww1:mov time_hcopy,#08h
    mov time_lcopy,#3ch
    ret

end

网友B:
:dizzy:还是请教高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