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 TIM1 不能输出PWM 已解决了

楼主(2014-10-15):
我有一块 stm8s-discovery    MCU  STM8S105C6T6
板上 SB3 SB4两个跳线点, 没有仔细看原理图

网友A:
加上CTRL语句,打开TIM1;

TIM1和2,3,4比会多一句程序;

楼主:
请问  mmuuss586
加上CTRL语句,打开TIM1
这个是条什么语句了,能否详细的写出来了

网友B:
TIME1 是要设置刹车功能的吧?我之前测试STM8S103 也遇到同样问题,后面把刹车加进去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