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烧录出错

楼主(2014-10-15):
我的主板是DSP + SSI IS61LV56164AL + SST 39VF400A ,通过烧录器往里面写入程序时就会出现下面的报警,这是咋回事呀 搞不懂啊 求指导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2240/-151
fatal error during:initialization,ocs,control,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IT*s USCIF driver.
SC_ERR_POD_OPEN <-151>
This utility failed to open the adapter for a custom emulator.
The adapter returned an error.

网友A:
你这DSP和烧录器连接后直接就不能初始化,你安装的软件或烧录器的驱动没有装好,或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DSP和烧录器连接后直接就不能初始化,你安装的软件或烧录器的驱动没有装好,或没有配置好。 ...

只是个别的板子,其他的就没事 ,就可以烧录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