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汽车电子,这几天改汽车电路,遇到新问题了

楼主(2014-10-15):
主要遇到的问题是,在将汽车电瓶去掉后,用万用表测通档测正极和负极,发现居然是相通的,(车子没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我想请问下,有没有什么电路,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问题已经排查好几天了,未找到原因,烦。

网友A:
这也算问题?所有电子电路的电源端子两端,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相通”现象

网友B:
直接测试电阻啊,你用相通档,几十欧姆的电阻也是相通的啊

网友C:
正常啊
应该是电阻档测试

网友D:
汽车电器的电阻都比较小,应该是电阻档测试

网友E:
这是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电气电子设备都是这样的。不信,你再找一个其他的试试看。

网友F:
难道不应该通?

网友G:
不通的话你电池的电得用多久啊

网友H:
滤波电容吧

网友I:
你测的是电平后的负载,应该有几十欧吧,用通断档测试是通的很正常,用电阻档测试一下电阻,电阻不为0就没有短路,电阻小,只不过是负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