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mx6q支持何种规格参数的lvds屏(已解决)

楼主(2014-10-15):
先想用6q外接一块1080p的lvds接口的液晶屏,在购买屏时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1080p的屏需要lvds双8路的吧?
传输的数据的格式有无要求

网友A:
楼主你好,一般的屏都是可以的,没有特别的参数要求。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1080p的屏需要lvds双8路也是不需要的。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