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烧录问题

楼主(2014-10-15):
哪位兄弟帮个忙,客户有提供一个HEX文件,但是怎么也烧录不成功。
烧录器是PICKIT3,刚开始提示读取ID为0x0,后来发现/MCLR脚的低电平不够低,就把烧录器内部的/MCLR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改成33欧姆,烧录器貌似可以正常烧录了。读ID,烧录,校验等都正常。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客户提供的HEX文件用MPLAB V8.92无法导入。下载MPLAB X _V2.2自带的IPE可以导入,但导入的全部是0XFF。用写字板打开都是一些不一样的数据。
MCU:PIC18F26J13

网友A:
64KB的代码量,不小啊
不过给的文件好垃圾,故意整这样的啊
编辑原因:重新给楼主把文件转换了以下
已经测试过,MPLAB IDE下可以直接导入

楼主:
试过了,确实可以用了。

楼主:
从哪里可以看出文件被整过?又是如何恢复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确实可以用了。

记得回来结贴给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哪里可以看出文件被整过?又是如何恢复的呢?

我随便说说的,因为一般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打开后显示应该是我转换后的
但你上次的文件却不是,所以我只是自己随便说说的,不一定当真

网友A:
恩,终于知道楼主的代码是怎么产生的了
感觉很有可能是偷偷弄出来的,真是不容易啊

楼主:
代码确实是客户提供的,一早我就说明了。至于你怎么想,那是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