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eeprom程序

楼主(2014-10-15):
stm8eeprom程序Ok的,存储字符型数据(0-255)OK的。想存储整型数据。把赋值数据都丢改为整型的,有问题,这要怎么改的?

uchar eeprom_read(uchar addr)
{
uchar *p;
p = (uchar *)(0x4000+addr);
return *p;

}
void eeprom_write(uchar x,uchar addr)
{
uchar *p;
FLASH_CR1=0X01; //
FLASH_CR2 |=0x40;
FLASH_NCR2|=0xbf;

p =(uchar*)(0x4000+addr); // 指针p指向芯片内部的EEPROM第一个单元
do
{
FLASH_DUKR = 0xae; // 写入第一个密钥
FLASH_DUKR = 0x56; // 写入第二个密钥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 若解锁未成功,则重新再来
//*p = x; // 写入第一个字节

*p=x; // 写入第一个字节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 // 等待写操作成功

}//*/

网友A:
整型就读写2次;
拆分成2个字节;
可以根据需要,高低字节的数据是现在前面的地址,还是后面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型就读写2次;
拆分成2个字节;
可以根据需要,高低字节的数据是现在前面的地址,还是后面的地址; ...

这个我嫌麻烦,有办法就一次读,一次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嫌麻烦,有办法就一次读,一次写的?

STM8是8位的,eeprom读写也是8位一次的。

超过8位的只能分开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嫌麻烦,有办法就一次读,一次写的?

STM8不支持;

网友C:
用库函数吧,比较可靠,我一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