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型号推荐

楼主(2014-10-15):
请大家推荐一款功率计,价格在3000元以下,可以测试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功率或累积电量,谢谢!

网友A:
GX2B   GX2C    上海无线电厂

它是一台可用于直接测量连续或脉冲调制的射频,平均功率的测量仪器.具有尺寸小,重量轻,测量范围宽,使

用方便等特点,可供各有关单位用来测量微波小功率.

技术参数:

1、频率范围:0.05-12.4GHz(N型头);26.5-40GHz(波导口)

2、功率范围:功率探头T1:10μW-10mW

                     T2:100μW-100mW

                     T3:1mW-300mW

                     N5:0.1-100mW

3、探头校准因子定标精度:固有误差±8%,工作误差:±10%

   在50MHz定标:并在1,3,6,8,10,12.4GHz六个频率点上给出各探头的校准因子值。

4、电压驻波比:S小于等于1.5

5、可承受平均功率为:

    T1可承受1分钟的25mW超额功率试验

    T2可承受1分钟的200mW超额功率试验

    T3可承受1分钟的600mW超额功率试验

6、指示器分档:指示器量程共分10μW、30μW、100μW、300μW、1mW、3mW、10mW七档

7、指示器误差:

   指示器经30分钟预热后,固有误差*小于等于满量程±4%±0.2μW,工作误差小于等于满量程±6%±0.2μW

   零点稳定性:仪器在最小量程档的零点稳定性小于或等于±0.5μW/1分钟

   校准因子:校准因子范围为100%-85%,按1%步级分档,换档误差小于或等于满量程的±1%

8、记录器输出:指示满度为1V,输出阻抗1KΩ

9、接头型式:L16接头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功率计,貌似楼主要测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X2B   GX2C    上海无线电厂

它是一台可用于直接测量连续或脉冲调制的射频,平均功率的测量仪器.具有尺寸 ...

谢谢!能提供购买链接或官网产品介绍页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功率计,貌似楼主要测电量

有一个25W的恒流型LED驱动电源,采用的是反激拓扑,现在需要测其待机功耗。
空载时IC一直处于类似打嗝模式那种情况,比如每5秒尝试重启下,开启PWM,IC检测还是负载开路状态,又关闭PWM进入保护模式。瞬间功率就是一直跳动的,周期为5秒,所以无法准确获得其待机功耗。
现在打算通过累计耗电量的方法计算待机功耗,所以问了这么个问题。

网友C:
杭州远方的 电参数测量仪

网友D:
杭州远方的贵,质量一般;
整了一个很大的外壳,里面其实没啥东西;

比较好的是日本的;
3000的话,还是有很多选择余地的,完全可以找厂家定做;
TAOBAO上也能找到不少;

网友E:
zlg  pa31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