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容超耐压使用后果

楼主(2014-10-15):
电解电容曾经24v电压用6.3v耐压电容试过,小鞭**一样响。
贴片的无源6.3v耐压电容用在24v上会有什么现象,会炸还是失效?

网友A:
楼主有恐怖份子的嫌疑!…嘿嘿!最起码把你定为社会不安定份子不为过吧?…
  不去研讨电路横竖…在这瞎掰活!
   好奇是引领你走进神秘王国的最好动力!
  告诉你吧…
  由于两种电容材质与生产工艺不同、造成过压爆裂效果不同。
  一般电容过压、将介质击穿!产生的声响很小…清脆。跟容量大小成正比…
  电解电容内注入电解液和酸铝膜、过压的时侯、漏电流逐步增大、并产生温度,随着时间推移…
  加快心跳的时刻、让你**上腺湧动的时刻到啦!
  轰!声响强烈!超过100db!并有回声…
  “是谁呀!…上电时也不看一下!”…
  吵死人!…哼!

网友B:
这个我亲自测过,24V不知道会不会到达击穿的那一刻,一般来说可能贴片陶瓷可以耐受2-5倍的过压,承受不了的那一刻,会像镁燃烧一样,明亮刺眼:lol

网友C:
大部分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恐怖份子的嫌疑!…嘿嘿!最起码把你定为社会不安定份子不为过吧?…
  不去研讨电路横竖…在这瞎掰 ...

不敢乱试啊。电解时候因为原理图标错了,然后引起十几人围观。这个贴片这个找个没人时间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亲自测过,24V不知道会不会到达击穿的那一刻,一般来说可能贴片陶瓷可以耐受2-5倍的过压,承受不了的 ...

怎么像化学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会爆的;

不要弹片乱飞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弹片乱飞就好了

不会 ,和电解不一样,没有产生可以像电解一样爆炸的(封装内外压力差)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