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2052单片机晶振不起振,也下不进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4-10-15):
我用的是STC12C2052AD单片机,晶振24M的,晶振匹配电容是22PF。
单片机的电源我量过的是5.04v,XTAL1是4.88,XTAL2是5.06v,频率是250kHz。
我看了别人的帖子是说要在烧程序的时候选择外部晶振,但是我程序也烧不进去,总是显示“ 无效区间800--fff中有数据,这些数据已被清除”。但是我程序写了5行,就是点亮一个LED灯,不知道为什么烧不进去。
恳请大神指导我一下啊!

楼主:
“ 无效区间800--fff中有数据,这些数据已被清除”__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KEIL没正确**造成的。但是还是下不进去程序。有没有大神指导啊

网友A:
下载不了,可能晶振不工作,你又设置了外部晶振,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外部强制提供时钟。

网友B:
是不是用org指令,把几个字节定位到800--fff范围去了?

楼主:
我用的是STC12C2052AD单片机,我的问题是:(1)KEIL编译不出2K以下的文件,总是显示“ 无效区间800--fff中有数据,这些数据已被清除”,只有编译空文件才不会显示这个,怎样才能编译出2K以下的文件。
(2)我在论坛上看到说,STCA单片机默认内部振荡器,必须要在烧录时选择外部晶振选项然后重启才能启动外部晶振,请问是这样的么。
我的QQ2536441296,解决过这个问题的朋友能不能指导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org指令,把几个字节定位到800--fff范围去了?

我没有定义ORG文件啊,请问您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不了,可能晶振不工作,你又设置了外部晶振,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外部强制提供时钟。 ...

我现在程序也下不了,晶振也不振,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我吧

我加了你QQ,一定要加我啊,我解决不了啊,被老板骂死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