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启动不了,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10-15):
(无正文)

网友A:
在\kernel\lib\decompress_inflate.c的gunzip包含解压代码,估计是解压过程中校验不过或者存储不够大之类的错误造成的。
你可以把flash中的image文件读出来跟你烧进去之前的比较下,如果没错就再看看在内存中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rnel\lib\decompress_inflate.c的gunzip包含解压代码,估计是解压过程中校验不过或者存储不够大之类的 ...

谢谢

网友B:
内存或者是flash的问题 ;
两个都无法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或者是flash的问题 ;
两个都无法排除;

谢谢,后面发现是内存的电压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