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128GA106中SPI模块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15):
利用PIC24FJ128GA106单片机SPI2模块与计量芯片进行数据通信,分别向计量芯片的寄存器写入数据,然后再读取数据,写入数据时序,数据很正确,但是读取时就不正确了,几乎没有数据回来,不知道问什么,请各位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一下是部分程序:

void SPI2Init(void)
{
    //config SPI2
    SPI2STATbits.SPIEN = 0;        // disable SPI port
    SPI2STATbits.SPISIDL = 0; // Continue module operation in Idle mode

    SPI2BUF = 0;   // clear SPI buffer

    IFS2bits.SPI2IF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IEC2bits.SPI2IE = 0;        // disable interrupt

    SPI2CON1bits.DISSCK         = 0;        // Internal SPIx clock is enabled
    SPI2CON1bits.DISSDO         = 0;        // SDOx pin is controlled by the module
    SPI2CON1bits.MODE16 = 0;        // set in 8-bit mode, clear in 16-bit mode
    SPI2CON1bits.SMP         = 0;        // 在数据位的中间位置采样
    SPI2CON1bits.CKP = 0;        // SCLK  高电平有效,SCK空闲时为低电平
    SPI2CON1bits.CKE = 0;        // SCLK  上升沿数据按位从SDO输出
    SPI2CON1bits.MSTEN = 1; // 1 =  Master mode; 0 =  Slave mode
    SPI2CON1bits.SPRE = 3; // Secondary Prescaler = 5:1
    SPI2CON1bits.PPRE = 1; // Primary Prescaler = 16:1

    SPI2CON2 = 0;        // non-framed mode

    SPI2STATbits.SPIEN = 1; // enable SPI port, clear status
}

void SPI2RPn(void) //SPI2 assign to RPN
{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clear the bit 6 of OSCCONL to unlock Pin Re-map, unlock register
    RPOR11bits.RP22R  = 11;                         //11 represents SCK2, Assign SCK2 To Pin RP22
    RPOR11bits.RP23R  = 10;                         //10 represents SDO2, Assign SDO2 To Pin RP23
    RPINR22bits.SDI2R = 24;                         //24 represents RP24,Assign SDI2 to Pin RP24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 Lock Registers,set the bit 6 of OSCCONL to lock Pin Re-map
}

uchar writeSPI2Buf( uchar data )
{
    SPI2BUF = data;         // write to buffer for TX
    while(!SPI2STATbits.SPIRBF);
    return SPI2BUF;             // read the received value
}//writeSPI2

long SPI2_Read4Byte( uint address)                  //read SPI data
{
    long w,z,x,y,data;
    int i;
//    CSx = 0;
    SPI_CS8_PORT=0;
    writeSPI2Buf(CMD_read);                         //读命令,包含寄存器地址
    for (i=0; i<0x0f; i++);
    x= writeSPI2Buf(address);                       //32位数据,读取高8位数据
    y= writeSPI2Buf(address);                       //32位数据,读取中高8位数据
    z= writeSPI2Buf(address);                       //32位数据,读取中低8位数据
    w= writeSPI2Buf(address);                       //32位数据,读取低8位数据
    x= (x<<8)+y;
    x=x<<8;
    data= (x<<8)+(z<<8)+w;                                 // 合并高低数据
    for (i=0; i<0x0f; i++);
    SPI_CS8_PORT=1;
//    CSx = 1;
    return data;
}
long SPI2_Read3Byte( uint address)                  //read SPI data
{
    long z,x,y,data;
    int i;
//    CSx = 0;
    SPI_CS8_PORT=0;
    writeSPI2Buf(CMD_read);                         //读命令,包含寄存器地址
    for (i=0; i<0x0f; i++);
    x= writeSPI2Buf(address);                       //24位数据,读取高8位数据
    y= writeSPI2Buf(address);                       //24位数据,读取中8位数据
    z= writeSPI2Buf(address);                       //24位数据,读取低8位数据
    x= x<<8;
    data= (x<<8)+(y<<8)+z;                                 // 合并高低数据
    for (i=0; i<0x0f; i++);
    SPI_CS8_PORT=1;
//    CSx = 1;
    return data;
}
uint SPI2_Read2Byte( uint address)                  //read SPI data
{
    uint x,y,data;
    int i;
//    CSx = 0;
    SPI_CS8_PORT=0;
    writeSPI2Buf(CMD_read);                         //读命令,包含寄存器地址
    for (i=0; i<0x0f; i++);
    x= writeSPI2Buf(address);                       //16位数据,读取高8位数据
    y= writeSPI2Buf(address);                       //16位数据,读取中8位数据
    data= (x<<8)+y;                                 // 合并高低数据
    for (i=0; i<0x0f; i++);
    SPI_CS8_PORT=1;
//    CSx = 1;
    return data;
}

void SPI2_WriteByte(uint data, uint address)          //SPI write data
{
    uint n;
    int i;
//    CSx = 0;
    SPI_CS8_PORT=0;
    n= writeSPI2Buf(CMD_write);                        //写命令,包含寄存器地址
    for (i=0; i<0x0f; i++);
    n= writeSPI2Buf(Hi(data));                          //写高8位数据
    n= writeSPI2Buf(Lo(data));                          //写低8位数据
    for (i=0; i<0x0f; i++);
    SPI_CS8_PORT=1;
//    CSx = 1;
}
void SPI2_Write1Byte(uint data, uint address)          //SPI write data
{
    uint n;
    int i;
//    CSx = 0;
    SPI_CS8_PORT=0;
    n= writeSPI2Buf(CMD_write);                        //写命令,包含寄存器地址
    for (i=0; i<0x0f; i++);
    n= writeSPI2Buf(data);                          //写高8位数据
//    n= writeSPI2Buf(Lo(data));                          //写高8位数据
    for (i=0; i<0x0f; i++);
    SPI_CS8_PORT=1;
//    CSx = 1;
}
void SPI2_WriteByteEN(uint data, uint address)          //SPI writeEN
{
    uint n;
//    CSx = 0;
    SPI_CS8_PORT=0;
    n= writeSPI2Buf(address);
    n= writeSPI2Buf(data);
    SPI_CS8_PORT=1;
//    CSx = 1;
}

int main(void)
{
    uint i,txData,rxData,R,x;
    SPI2RPn();
    SPI2Init();
    SPI_CS();

    for (i=0; i<0x0f; i++);

    SPI2_WriteByteEN(WREN, 0xEA);               // 8209 SPI writeEN
    SPI2_WriteByte(0x0081, EMUCON);             //计量控制寄存器设定
    SPI2_WriteByte(0x0000, SYSCON);              //系统控制寄存器设定.
    SPI2_WriteByte(0x2892, HFConst);            //HFConst参数设置.
    SPI2_WriteByte(0xC26D, GPQA);               //A通道有功增益校正.
    SPI2_Write1Byte(0x28, PhsA);                //A通道有功相位校正.
    SPI2_WriteByte(0x01BB, APOSA);              //A通道有功offse校正
    SPI2_WriteByte(0xEFBF, IARMSOS);            //A通道电流有效值偏置校正
    SPI2_WriteByteEN(WRPT, 0xEA);               // 8209 SPI write protect

    for (i=0; i<0x0f; i++);

    txData= SPI2_Read2Byte(EMUCON);
    rxData= SPI2_Read2Byte(APOSA);
    R= SPI2_Read2Byte(GPQA);
    x= SPI2_Read2Byte(HFConst);

  while(1);        // Success
  }

网友A(2016-06-16):
可能是ANS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