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的接法有点怪,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2014-10-15):
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信号是怎样的,帮我分析一下工作原理,不甚感谢!

网友A:
这图,都没有画出输入信号。那么从反馈回来看,应该是个 “文氏电桥”的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都没有画出输入信号。那么从反馈回来看,应该是个 “文氏电桥”的正弦波振荡器。 ...

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
应该是限幅吧,限制振幅用

楼主:
这个振荡电路的输出信号是以6V为中心振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限幅吧,限制振幅用

这样就好看多了,是限幅用的
电位器W4是调节什么的呢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反馈增益呀。

网友B:
来学习的~看来自己水平还是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学过??
给你搜了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H8CQGfQFWLeAXZijBO7oZrR1tmfHvLTSvQXT4mEa ...

嗯,多谢了。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