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关于XC8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uchar chinese[200][24],
以前用C18定义到程序存储空间是这样定义的static const rom far uchar chinese[200][24];
现在想问一下在XC8中怎么定义这么大的数组?

网友A:
const uint8_t chinese[200][24];
这样应该就可以的,不过没试过定义这么大的
楼主自己试下即可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 uint8_t chinese[200][24];
这样应该就可以的,不过没试过定义这么大的
楼主自己试下即可知道结果 ...

谢谢了!找了好几个关键字,把这个竟然给忘了!

网友B(2015-03-02):
你也在用MPLAB X IDE吗,我也刚转到这个平台上我的扣扣1537369301,大家共同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