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MHZ 混频输出,最后经过一个mini 的800MHZ贴片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4-10-15):
(无正文)

网友A:
混频后应该升高,滤波后应该降低。混频滤波后怎么样?难说了。

楼主:
是混频后出来信号,然后经过低通,低通前面有一级放大。 低通的输出居然比输入的电平高 ?? 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应该如何改善呢?

网友B:
前后级阻抗不同,是阻抗匹配的高级应用,是广义散射参数(S')的用武之地。两端阻抗相同只是S'的特例。

改善方法:
一是使两端阻抗相等,然后按常用方法设计;弊端是电路会引入额外的衰减。
二是维持两端阻抗不等,通过调整参数凑试(不会S'的设计)。调整时要接负载。滤波器的主要指标是通带幅度与阻带幅度的比值,通常比值大好。通带幅度高,一般是匹配条件好;阻带幅度低,一般是失配严重。因此,上述比值大的结果,将同时满足通带匹配和阻带失配的要求。

网友C:
5百兆混频输出,800兆低通滤波,高5分贝
听着不糊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百兆混频输出,800兆低通滤波,高5分贝
听着不糊涂啊?

现在确实迷糊,不知道咋回事, 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怎么解决,还没有方法,因为需要调整530M 输出,不是固定530输出,所以用800M 的低通

网友C(点评):
你再描述细致也许就不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