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整流桥选择替代

楼主(2014-10-15):
低输入AC 10~24V,输出系统功耗DC 60W,这个该用什么整流啊?最大的整流桥4A,这个桥上的功耗就要浪费很多,怎么还能提高效率。
所以期望是否有低低功耗的整流?请教大侠了,先谢过!

网友A:
瞎操心!…就这样吧!…要在后面电路去想办法!…

网友B:
用二极管吧,选择低压降的;

网友C:
这个电压可以考虑肖特基

网友D: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整流桥发热 难免的
肖特基 不太可靠 反向电压低的容易烧掉

网友F:
sic 二极管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G:
电流不算太大,忍了吧。

网友H:
变压器的?其他东西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