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从机地址如何确定

楼主(2014-10-15):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台仪器使用的是MODBUS协议通讯,他用做从机,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我把所有能试的地址也都试了一遍,
没有响应,不知道到底是我的程序不对还是仪器出问题了,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谢了

网友A:
估计是功能码没对上,有的人明明就读一个字,他偏要给你发读一组字的命令过来

网友B:
感觉原因很多

网友C:
先看看你们的通信参数是否一致,波特率校验位数据长度等,然后就是基本的03号命令总支持吧,除非他的modbus协议不够完整只实现了基本的通信,错误处理没有,不是标准的。否则你一个一个地址扫肯定会找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说出来丢人,是我的电路板共地虚焊了~~~信号才不好,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