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从机地址如何确定

楼主(2014-10-15):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台仪器使用的是MODBUS协议通讯,他用做从机,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我把所有能试的地址也都试了一遍,
没有响应,不知道到底是我的程序不对还是仪器出问题了,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谢了

网友A:
你先找个硬件验证你的硬件和程序发送信息是正确的,再去试从机地址。

网友B:
从机地址就1个字节,穷举一遍也就256个。。。

网友C:
这个需要看从机程序部分,看看能否正常接收帧信息,地址怎么设定。。。

网友D:
务必找到该设备的有关操作资料,Modbus不是一种严格的协议,可自定义的地方很多,不同行业就有不同约定,国内常见的是部分电力设备方面。如果楼主用的设备是国产的电力仪表,那很可能会遵循国内的一般业内习惯。如果不是,那很难指望瞎猫去碰死耗子的,找资料是最高效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务必找到该设备的有关操作资料,Modbus不是一种严格的协议,可自定义的地方很多,不同行业就有不同约定,国 ...

说的很对。这种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说出来丢人,是我的电路板共地虚焊了~~~信号才不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呵呵,做过MODBUS,仪表从机的地址,一般是可以设置的,要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G(2017-03-24):
一种方法是,所有从机内部定一个不同的地址,这样每个从机都要设置,如果是单片机的话,程序都不一样。

网友G:
第二种方法是,如果是单片机要用一个拨码开关,确定不同的地址

网友G:
第三种,仪表的通讯约定是不一样的,要看说明书

网友H:
有一种好的方法比较简单,
硬件设备上设置reset按钮,长按之后,从机地址
复位到1,通过地址1连接,再重新设定地址。
或者通过拨码开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