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烧录失败

楼主(2014-10-15):
新人求救 用st-link在stvp上下载出现这种错误咋回事,用IAR烧录就没有问题

网友A:
连不上;
是不是软件没装好,换新点的STVP版本看看;
还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提示连接不上的错误,检查 stlink 工具,连接线是否正确可靠连接,还有供电稳定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果然换了个新的版本就可以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