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LR脚作为按键输入问题

楼主(2014-10-15):
论坛的兄弟们好,我最近在用到PIC16F1934,  MCLR/RE3 想当成按键输入来用,但是我始终检测不到低电平
(网络太差,截图传不上来),望兄弟们指导一下,谢谢

原理图:
         MCLR/RE3 引脚端---->430欧姆电阻---->上拉电阻10K------->按键端

         使用外部晶振

程序:
        配置了LVP 和 MCLRE 都是0   ,表示MCLR/RE3 做I/O输入用

网友A:
没代码,没法说..........看你这配置,也对...

楼主(2015-01-02):
有段时间没来论坛了,抱歉。其实配置没错的,就是少配置了些

网友B:
试了下,我的1933可以用啊。

网友C:
MCLR端功能选择熔丝配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