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芯片的型号,附图电路功能,谢谢

楼主(2014-10-15):
SOT223封装,mark "T7 OC",不知道那个公司的芯片,谢谢

网友A:
台湾的吧?

网友B:
用在那里的,先猜下功能

楼主:
附件是所在的电路图,各位猜猜这是什么功能的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件是所在的电路图,各位猜猜这是什么功能的芯片啊

不是写着 “MCU RESE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