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与映射问题

楼主(2014-10-15):
想请问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DSP 与  IS61LV256164AL 和 SST 39VF400A 组成的一个电路,我通过烧录器烧写程序遇到几个问题,发生在不同板子上的啊  1、CCS 打不开   2、 就是总报0x8000的错。请问杂么回事呀   帮忙分析分析  3、还有就是什么内存映射  搞不懂什么原因的

网友A:
同一个程序   在不同的板子上出现不同的问题吗
CCS打不开我觉得应该是安装或者PC机稳定性的问题
0x8000是不是链接目标板的时候出现的
首先确保你的仿真器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程序   在不同的板子上出现不同的问题吗
CCS打不开我觉得应该是安装或者PC机稳定性的问题
0x8000是 ...

就是主板一个一个的写程序,其他设备都没问题,就是换主板后CCS打不开,  还有x08000 错误  ,我的主板是DSP驱动电机与蜂鸣器,一上电,电机先转一下,还有是通电蜂鸣器一直响,断电在通电就不响啦,一个滤波电容放电后通电就没事啦   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