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平时如何查找所需芯片型号呀

楼主(2014-10-15):
比如说 我想做一个PC-TV的转换器,需要将电脑主机vga接口的图像转换为yuv格式的数据来处理,这就需要一个vga转yuv的芯片,这种芯片应该怎么找?
如何才能找到所需芯片的型号?

网友A:
1、咨询··比如论坛
2、搜索~~

网友B:
百度,淘宝;

网友C:
百度,淘宝,论坛。。。

网友D:
,百度一下,都有了

网友E:
就你所问关于视频的:可以在本论坛发帖,特别是数字光电栏,可以百度直接VGA转YUV搜索,上面会有销售和对应的代理,再有淘宝可以试试。

楼主:
楼上大部分说的是 用搜索
现在问题是  不知道具体的芯片型号 只知道要实现的功能
直接搜索功能 百度大概只能得到一些常用芯片吧
对于一些 专用芯片 选型比较困难吧

寻找芯片  是不是应该去 TI ADI之类的公司官网 去搜索?
应该怎么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所问关于视频的:可以在本论坛发帖,特别是数字光电栏,可以百度直接VGA转YUV搜索,上面会有销售和对应 ...

不应该是去做这一方面的 ic公司去搜索吗?
我其实  更想知道 在相关公司的主页怎么着所需芯片

网友F:
除了搜索,也可以找厂家和供货商问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去做这一方面的 ic公司去搜索吗?
我其实  更想知道 在相关公司的主页怎么着所需芯片 ...

这个问题很好,但不是所有公司都像TI那样公开的,有些需要知道你的具体项目和今后的量才觉得对你公开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TI官网您确能找到很多有用的资源,这不稀奇。

比如电源的公司,其实有很多,每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些资源找对渠道,获取合适你需求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