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内部参考电压怎么输出到VEREF引脚?

楼主(2014-10-15):
我用以下的代码,都没有输出2.5V呢?

ADC12CTL0 &=~ ENC; //在进行设置时首先复位ADC的转换使能
ADC12CTL0 = ADC12ON+REF2_5V+SHT0_8; //采用内部2.5V参考,打开通道10REFON自动打开
ADC12CTL1 = SHP+ADC12SSEL_2; //上升沿采样,主时钟,MEM0
ADC12MCTL0 = EOS + INCH_10+SREF_1; //选择通道10,Vref+为参考电压,进行温度测量
ADC12CTL0 |= ENC;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 Standard Equations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REFON+REF2_5V;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2.5V Internal REF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REFON;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1.5V Internal REF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 SREF_1; // Vr+=Vref+

        for ( i=0; i<0x3600; i++) // Delay for reference start-up
        {
        }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
}

用这个代码,没有任何的输出,VeREF脚为0V

网友A:
测量错了吧,第7脚才是内部参考电压输出端

楼主:
是在这样的,第7脚输出2.34V。

为什么我给分只能给3分,而不能给完全的6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这样的,第7脚输出2.34V。

为什么我给分只能给3分,而不能给完全的6分呢? ...

:lol你那个不是结贴。
发帖24小时候才可以结贴,所以今天下午16:33之后才能进行结贴操作。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记得及时结贴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 Standard Equations

void main(void)

这个参考例程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A:
结贴方法不对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