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Yocto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4-10-15):
使用Yocto,由“MACHINE=imx6qsabresd bitbake -v -c clean linux-imx”和“MACHINE=imx6qsabresd bitbake -v -c compile linux-imx”得到的uImage在运行的时候,出现了“Verifying Checksum ... Bad Data CRC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但是我之前使用ltib的linux,在使用同样的uboot和参数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启动。对于yocto是不是需要不一样的启动参数?

网友A:
楼主你好,使用yocto编译的文件,在启动的时候,u-boot参数和litb编译启动参数设置有一点不同,这个建议你参考官方的文档来修改。

网友A:
官方文档中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交流哈~~

楼主:
我根据你的《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来下载uboot, uImage和rootfs到SD卡中,但是uboot启动有问题,它的截图在附件中。我使用的uboot是/deploy/images/imx6qsabresd目录下的,名称为u-boot-imx6qsabresd-v2014.01-r0.imx,跟这个pdf描述的不同(pdf描述的imx6q uboot是u-boot-imx6qsabresd_sd.imx)。可能是这个原因。请问FSL_TICS_Rita有没有这个uboot?如果有的话,我想拿来试一下。

楼主:
@FSL_TICS_Rita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下了fsl-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tar.gz,在里面的L3.10.17_1.0.0_ga_140404_images_MX6中找到了u-boot-imx6qsabresd_sd.imx,但是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它的打印信息在附件中。你有用过这个u-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根据你的《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来下载uboot, uImage和rootfs到SD卡中,但是uboot ...

楼主你好,建议你使用官网提供的u-boot。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下了fsl-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tar.gz,在里面的L3.10.17_1.0.0 ...

楼主你好,我用过的,是OK的。可以正常启动的。

楼主:
@FSL_TICS_Rita 这个u-boot确实是官网提供的啊!请问你使用的u-boot也是u-boot-imx6qsabresd_sd.imx吗?启动时的打印信息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这个u-boot确实是官网提供的啊!请问你使用的u-boot也是u-boot-imx6qsabresd_sd.imx吗?启 ...

楼主你好,我用的就是这个u-boot的,这里建议你根据文档修改一下u-boot中的参数,和原来版本的BSP启动信息设置会有些不同。

楼主:
@FSL_TICS_Rita 另外,如何使用MFGtool来烧录?由于那些image的文件名不一样,所以应该要修改ucl2.xml吧?是否要加入《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提到的uImage-imx6q-sabresd.dtb这个新的im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另外,如何使用MFGtool来烧录?由于那些image的文件名不一样,所以应该要修改ucl2.xml吧? ...

mfgtool你要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最新版本的烧写工具imx-3.10.17-1.0.0-ga-mfg-tools。这里已经是修改过的的。不能用原来版本的烧写工具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新的版本的imx-3.10.17-1.0.0-ga-mfg-tools的下载,在官网上也是有的,下载的位置和原来是一样子的。

网友A:
有问题再联系我哈~~

楼主:
我在官网找到了imx-3.10.17-1.0.0-ga-mfg-tools,用mfgtools烧录后,u-boot启动是OK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在烧录以后不去设置u-boot参数,可以启动kernel;而当我按照《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来设置u-boot参数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是“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这两种情况的debug信息debug.tar中。请问FSL_TICS_Rita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

30 K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找到了imx-3.10.17-1.0.0-ga-mfg-tools,用mfgtools烧录后,u-boot启动是OK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

楼主你好,在的吗?你这里启动有问题应该是你u-boot中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建议你print一下看看哪里没有设置对。

楼主:
我是直接把《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的u-boot参数copy过去的啊。所以这个文档描述的u-boot参数应该是错的。
另外,关于使用SD卡启动,用的u-boot同样是u-boot-imx6qsabresd_sd.imx,但是却打印出"MMC: no card present"(上面已贴过图),而且无法去修改u-boot参数,一运行"saveenv"就打印"MMC: no card present"。这显然跟u-boot的参数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把《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的u-boot参数copy过去的啊。所以这个文档描述的u-bo ...

楼主你好,u-boot参数: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2000000
U-Boot > setenv fdt_addr 0x18000000
U-Boot > setenv fdt_high 0xffffffff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U-Boot >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
mmcblk0p2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
1920x1080M@60,if=RGB24'
U-Boot >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1;mmc read $
{loadaddr} 0x800 0x2000;mmc read ${fdt_addr} 0x5000 0x800;bootm ${loadaddr} - $
{fdt_addr}'
U-Boot >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mmc'
U-Boot > saveenv
U-Boot > run bootcmd
请确认你拷贝过程没有什么问题,空格也不能多或者少的。

网友A:
还有,你在u-boot中print一下,把你的参数打印给我看一下。

网友A:
我们官网的文档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边试过都是OK的。

楼主:
以下是我的u-boot启动:
U-Boot 2013.04 (Apr 05 2014 - 08:50:42)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2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44 C, calibration data: 0x57550569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Q/SDL-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Net:   Phy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 printenv
baudrate=115200
boot_fdt=try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ip=dhcp
bootcmd=run bootcmd_mmc
bootcmd_mfg=run mfgtool_args;bootm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mmc read ${fdt_addr} 0x5000 0x800;bootm ${loadaddr} - ${fdt_addr}
bootdelay=1
bootscript=echo Running bootscript from mmc ...; source
console=ttymxc0
ethact=FEC
ethprime=FEC
fdt_addr=0x18000000
fdt_file=imx6q-sabresd.dtb
fdt_high=0xffffffff
initrd_addr=0x12C00000
initrd_high=0xffffffff
ip_dyn=yes
loadaddr=0x12000000
loadbootscrip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script};
loadfdt=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fdt_addr} ${fdt_file}
loaduimage=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uimage}
mfgtool_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g_mass_storage.stall=0 g_mass_storage.removable=1 g_mass_storage.idVendor=0x066F g_mass_storage.idProduct=0x37FF g_mass_storage.iSerialNumber="" enable_wait_mode=off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mmcroot}
mmcboot=echo Booting from mmc ...; run mmcargs;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m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m;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m; fi;
mmcdev=2
mmcpart=1
mmcroot=/dev/mmcblk0p2 rootwait rw
net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baudrate} ${smp}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netboot=echo Booting from net ...; run netargs; if test ${ip_dyn} = yes; then setenv get_cmd dhcp; else setenv get_cmd tftp; fi; ${get_cmd} ${uimage}; if test ${boot_fdt} = yes ||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if ${get_cmd} ${fdt_addr} ${fdt_file}; then bootm ${loadaddr} - ${fdt_addr}; else if test ${boot_fdt} = try; then bootm; else echo WARN: Cannot load the DT; fi; fi; else bootm; fi;
script=boot.scr
uimage=uImage

Environment size: 2191/8188 bytes
U-Boot > run bootcmd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2, block # 2048, count 8192 ... 8192 blocks read: OK

MMC read: dev # 2, block # 20480, count 2048 ... 2048 blocks read: OK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U-Boot >

楼主:
上面的打印可能有点问题。我重发,在附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打印可能有点问题。我重发,在附件中。

楼主你好,你这里是烧写images到SD卡中的,我看了你发的u-boot中的参数,发现你boot_cmd 中为mmc dev 2,mmc dev 2的话是从emmc启动。如果是从SD卡启动的话,应该是mmc dev 1。
所以你在启动的时候会识别不到正确的device,找不到kernel。

网友A:
u-boot中的参数都设置正确才可以正常启动。楼主修改之后再试试看。

楼主:
我上面发出来的图片是从eMMC启动的情形,boot_cmd 中设置为mmc dev 2,这个设置应该是对的,可是无法启动。若使用默认的bootcmd参数--“bootcmd=mmc dev ${mmcdev};if mmc rescan; then if run loadbootscript; then run bootscript; else if run loaduimage; then run mmcboot; else run netboot; fi; fi; else run netboot; fi”,不知为何却能够启动kernel。

楼主:
如果是从SD卡启动,根本就无法修改u-boot参数。现在附上的是SD卡启动的情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呢?

楼主:
是自己根据SABRE Platform for Smart Devices设计的板子。之前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里面的u-boot-mx6q-sabresd.bin时能够从SD卡启动kernel,但是现在使用fsl-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tar.gz的这个u-boot-imx6qsabresd_sd.imx却连u-boot参数都改不了,总显示“no card prese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根据SABRE Platform for Smart Devices设计的板子。之前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 ...

请问你使用哪个版本的mfgtool烧写的?还有你的mfgtool中的cfg.ini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我使用的mfgtool来自于imx-3.10.17-1.0.0-ga-mfg-tools.tar.gz。我用它来把程序烧录到eMMC。cfg.ini在附件中。我尝试过把cfg.ini的name从eMMC修改为SDCard,但结果仍然是烧录到了eMMC,而不是SD卡。所以对于SD卡启动,我是参照《i.MX_6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使用Linux Host来download到SD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mfgtool来自于imx-3.10.17-1.0.0-ga-mfg-tools.tar.gz。我用它来把程序烧录到eMMC。cfg.ini在附件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问题:
1、官网上的BSP就是一个,没有区分S/D/Q,你说的是把所有板级相关的文件,如kernel_imx/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这一类的文件换成相应的cpu是吧?我现在solo的cpu用的就是board-mx6q_sabresd.c文件移植的。
答:是的,是要修改的。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在原来板子基础上修改的,还是自己新建了一个自己板子的文件。如果是新建的话,那么在u-boot中也要定义自己的板子。修改板子.c文件,同时kernel也是一样要修改的。

2、kernel_imx/arch/arm/mach-mx6/目录下的文件如下,只有.c文件只有mx6q\mx6sl的,没有mx6dl的.c文件。查看board-mx6q_sabresd.c文件,可以看到该文件包含了#include "board-mx6q_sabresd.h"
#include "board-mx6dl_sabresd.h",这是说明其实imx6q跟imx6dl用的是同一个board-mx6q_sabresd.c文件,是吧?
答:是的,在我们的BSP中imx6q跟imx6dl是用的同一个board-mx6q_sabresd.c文件,在board-mx6q_sabresd.c文件中你可以到有好多处:
if (cpu_is_mx6q())
...............
else if (cpu_is_mx6dl())
.................

楼主:
你发错了,我提到的问题是关于烧录的。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是给另外一个朋友回复的,问题太多,回错地方了。

网友B:
算不上上手yocto更快些。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可以正常烧写并启动吗?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我这边帮你整理一个文档。

楼主:
仍然无法使用SD卡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仍然无法使用SD卡启动

OK。楼主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官网的开发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根据SABRE Platform for Smart Devices设计的板子。之前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 ...

楼主你好 ,请问你板子改动了哪些内容呢?相对开发板?

楼主:
我不清楚具体改了哪些。但是以前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能够从SD卡启动。为何现在使用fsl-L3.10.17_1.0.0_iMX6qdls_Bundle.tar.gz,就无法使用SD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具体改了哪些。但是以前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tar.gz,能够从SD卡启动。为何现在使 ...

楼主你好,我这边跟同事讨论了一下,有可能是这样,你的板子设计的sd的设备名称和开发板的不对应。这样,在u-boot起来以后你使用命令:
mmc dev 1
指定你要使用的设备,然后再设置u-boot里kernel启动的相关参数,再启动,看是否OK。如果还是不可以再联系我哈。

楼主(2014-11-14):
还是不可以保存u-boot参数。具体的情形在附件的图中。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用SD卡启动的时候仍然无法在U-BOOT保存任何参数,更不用说是进入Kernel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用SD卡启动的时候仍然无法在U-BOOT保存任何参数,更不用说是进入Kernel了。 ...

楼主你好,我再帮你想想办法,这里你能说一下你板子的设计和开发板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IMX6Q的开发板有两种,SDB和SDP。你说的是哪个开发板?我从官网下载了一个原理图,名字为《SPF-27392》。附件有它的截图。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成功使用了Yocto的开发板。

楼主(2015-01-27):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是因为在Yocto uboot中会检测MMC的card detect引脚。把以下函数改为直接返回1就可以在uboot设置参数了。
int board_mmc_getcd(struct mmc *mmc)

{
                struct fsl_esdhc_cfg *cfg = (struct fsl_esdhc_cfg *)mmc->priv;
                int ret = 0;
                switch (cfg->esdhc_base) {
                case USDHC2_BASE_ADDR:
                                ret = !gpio_get_value(USDHC2_CD_GPIO);
                                break;
                case USDHC3_BASE_ADDR:
                                ret = !gpio_get_value(USDHC3_CD_GPIO);
                                break;
                case USDHC4_BASE_ADDR:
                                ret = 1; /* eMMC/uSDHC4 is always present */
                                break;
                }
                return ret;
}

网友C(2015-04-17):
使用ltib的飘过......

网友D(2015-08-1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你这里启动有问题应该是你u-boot中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建议你print一下看看哪里没有 ...

请问 您在吗? 我能加你qq吗?我有问题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