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 SPI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4-10-15):
NUC, spi, ip, se, gp
SPI初始化如下
void SPI2_Config(void)
{
        E_DRVSPI_PORT eSpiPort = eDRVSPI_PORT2;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SPI2);
        DrvSPI_Open(eSpiPort, eDRVSPI_MASTER, eDRVSPI_TYPE1, 8);
        DrvSPI_DisableAutoSS(eSpiPort);
        DrvSPI_SetEndian(eSpiPort, eDRVSPI_MSB_FIRST);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eSpiPort, eDRVSPI_ACTIVE_LOW_FALLING);
        DrvSPI_Set2BitTransferMode(eSpiPort, FALSE);
        DrvSPI_SetClockFreq(eSpiPort, 1000000, 0);
        DISABLE_SPI_CS;
}
程序一直在判忙,无法继续进行, 但在初始化
DrvSPI_Open(eSpiPort, eDRVSPI_MASTER, eDRVSPI_TYPE1, 8);后添加就可正常SPI通信,
        SYS->GPDMFP.SPI2_SS0               =0;
        SYS->GPDMFP.SPI2_CLK_SPI0_SS1      =1;
        SYS->GPDMFP.SPI2_MISO0_SPI0_MISO1  =1;
        SYS->GPDMFP.SPI2_MOSI0_SPI0_MOSI1  =1;
各位看看添加的这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只是好奇,你这是哪里来的程序,学习可不是粘贴复制哟

网友B:
  1.         SYS->GPDMFP.SPI2_SS0               =0;
  2.         SYS->GPDMFP.SPI2_CLK_SPI0_SS1      =1;
  3.         SYS->GPDMFP.SPI2_MISO0_SPI0_MISO1  =1;
  4.         SYS->GPDMFP.SPI2_MOSI0_SPI0_MOSI1  =1;
是使能特殊功能IO的,你都没使能,如何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