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sysinit()这个函数具体做了一些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4-10-15):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sysinit();
在KE资料中,找不到sysinit()这个函数
                              到底具体做了一些什么?

楼主:
从 例子代码中看到,sysinit()干了以下几件事情:

1)    SIM_Init(&sSIMConfig);                   /* initialize SIM */
2)    ICS_Init(&sICSConfig);                    /* initialize ICS */
3)    UART_InitPrint();                        /* initialize UART for printing */

      KE例子代码中许多地方看不懂,只能怪自己按常规思路想当然地认为“飞思卡”会按常规整理资料到位。

网友A:
楼主你好,抱歉迟回复你了。
一般工作时间内的问题,我们都能及时处理掉。
sysinit函数其实是对芯片的一个系统初始化,正如你2楼所说的,包括SIM模块的配置,ICS模块的配置,以及串口打印的配置。
这些内容从程序中也能看出来。
具体配置,你可以参考我们的用户手册,对应着看。
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