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可以将程序烧写到特定的Flash地址吗?

楼主(2014-10-15):
是这样的,因为要烧写bootloader和app用户程序,用的芯片是STM32 f103c8,想把bootloader写到ST内部Flash的0x0800 0000开始的部分。将用户app程序烧写到 Flash 0x0801 000开始的内存地址。
在keil中可以设定烧写的内存地址,但是IAR就不会操作了,还请大神指点啊,
或是其他的烧写方法,如ST MCU等。。。

网友A(2015-03-06):
Iar 中可以通过  *.icf 文件来指定程序的烧写地址

project -> options -> linker => 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中可以通过  *.icf 文件来指定程序的烧写地址

project -> options -> linker => config ...

请教大神设计过bootloade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设计过bootloader吗

我非大神
没设计过bootloader,实际没用过st的mcu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