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IO电流超过50mA的8脚单片机

楼主(2014-10-15):
关键是 电流要大 整机驱动电流要超过 100mA  其他资源什么的 没什么要求

我是用在驱动一个 类似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 十字线圈
电流是50mA 最大,通常在40mA

如果加三极管,构成H桥驱动,那就要加8个,还要考虑外围电路
那得占很大块的地方,面积不允许
用H桥芯片,动则就是1000mA的电流,起码2块钱的价格,浪费资源又吃不消

如果市面上有一块50mA的单片机,的话,直接就替代很多小电流驱动场合,还是很有市场的哦

顺便说下,我是做摩托车仪表机芯的,就算这个方案做下来在成本上没优势
但给后续的装配和调试,带来的方便,简直不可估量
哎.....可惜摩托车仪表是个没落行业,何况我们还只做机芯.....
没有高手愿意关注,没有厂家愿意关注,感到生生的惆怅啊.....

网友A:
单IO一般为20mA左右,不过下拉驱动可以试试几个IO并联。再不行加个贴片8050

网友B:
估计够呛

网友C:
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D:
找找老型号吧,新工艺不会有这样的了,以后更不可能有了。

网友E:
加个驱动吧!又安全又稳定

网友F:
加驱动是正理

网友G:
驱动电机又不是用MCU 驱动,一般都是三极管啊。。我这边有8pin 的廉价ic,有意向请联系!

网友H:
你要驱动什么?三极管、mos管、达林顿管等等。。。。。。欢迎大家补充,干嘛非要单片机IO口有这么大电流?没必要

网友I:
估计都是被降成本给逼出来的

网友J:
加驱动管吧,多大都行

网友K:
估计是设计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IO一般为20mA左右,不过下拉驱动可以试试几个IO并联。再不行加个贴片8050

并联的话 两个也不到50mA啊 贴片的话 一个8050 + 一个8550 才能底一个io 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驱动管吧,多大都行

pcb面积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都是被降成本给逼出来的

是的 一个是成本 另一个是pcb空间 三一个是调试方便

网友L:
加个三极管吧 成本也不多

网友M:
还真有这么大电流的,例如集成了驱动的IR单片机。
不过没必要这样设计,外加一个三极管比什么都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 一个是成本 另一个是pcb空间 三一个是调试方便

集成大电流输出的估计比外加个三极管成本还要高。

网友N:
这个可以有。合泰MCU中找找。但是管脚数好像大于8.

网友J:
引用 楼主:
pcb面积有限啊

这倒是个难题。把io口并联使用也得加均流电阻,不知道具体要求,贴片三极管、晶体管阵列体积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可以有。合泰MCU中找找。但是管脚数好像大于8.

是远远大于8啊,好像是驱动led的
我是用在驱动一个 类似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 十字线圈
电流是50mA 最大,通常在40mA
如果加三极管,构成H桥驱动,那就要加8个,还要考虑外围电路
那得占很大块的地方,面积不允许
用H桥芯片,动则就是1000mA的电流,起码2块钱的价格,浪费资源又吃不消
如果市面上有一块50mA的单片机,的话,直接就替代很多小电流驱动场合,还是很有市场的
哦,顺便说下,我是做摩托车仪表机芯的,就算这个方案做下来在成本上没优势
但给后续的装配和调试,带来的方便,简直不可估量
哎.....可惜摩托车仪表是个没落行业,何况我们还只做机芯.....
没有高手愿意关注,没有厂家愿意关注,感到生生的惆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真有这么大电流的,例如集成了驱动的IR单片机。
不过没必要这样设计,外加一个三极管比什么都好。 ...

查不到这个啊 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不到这个啊 多多指教啊

看了我前面介绍 就知道了 要加可不只是 加一个 加8个 构成H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可以有。合泰MCU中找找。但是管脚数好像大于8.

简直是远远大于8啊

我是用在驱动一个 类似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 十字线圈
电流是50mA 最大,通常在40mA

如果加三极管,构成H桥驱动,那就要加8个,还要考虑外围电路
那得占很大块的地方,面积不允许
用H桥芯片,动则就是1000mA的电流,起码2块钱的价格,浪费资源又吃不消

如果市面上有一块50mA的单片机,的话,直接就替代很多小电流驱动场合,还是很有市场的哦

顺便说下,我是做摩托车仪表机芯的,就算这个方案做下来在成本上没优势
但给后续的装配和调试,带来的方便,简直不可估量
哎.....可惜摩托车仪表是个没落行业,何况我们还只做机芯.....
没有高手愿意关注,没有厂家愿意关注,感到生生的惆怅啊.....

网友M:
基本上不用浪费青春去找这样的单片机
单片机不是功率器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功率输出口。就算是有,GND脚或VCC脚总的输出电流也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N:
合泰本来就有内置H桥的MCU,HT45RM22/23

网友N:
SOC总是滞后于人类的需求

网友O:
感觉加驱动更实在

网友P:
有了50mA驱动力的,下次就有人会问500mA的。

这种情况,用2个H桥就好,嫌贵可以用8个三极管。

网友P:
用L293D吧,一片就可以驱动两个十字线圈了。2元不到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