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工业控制电路的电源设计疑问,采用隔离还是DCDC?

楼主(2014-10-15):
一直从事工业自动化这一块的设计,工业控制当然是以电路稳定为主要,怎么样才能设计出稳定的控制的电路呢?电源的设计是一个很大的稳定因素,因为MCU的IO已经做隔离处理,剩下的就只有电源了。我以前的设计的方案基本都是采用隔离电源模块+光耦做隔离。也一直没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电路设计方案,在抗干扰方面跟普通的DCDC电源差别有多大?

在产品做CE认证的时候,在成本相当的情况下,那种方案更容易通过?我知道CE认证的时候有很多干扰测试,因为公司不可能有那么多仪器去测试,现在产品的性能去到那里。做过CE认证的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这方面建议您直接选用我们的这种模块型DC-DC电源产品,目前我司在这方面都是可以提供符合CE认证的产品,这样

您在使用过程中就可以直接使用,不仅设计简单,同时可以节约大笔认证费用和认证时间。

      至于您问的隔离电源+光耦的方案,目前电源内部反馈基本都是这样设计的,但是模拟电路设计方面需要关注的部分非常多,很难从

随意的一个点就能判定存在优劣,设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建议您可以将具体需求发邮件:fae010@mornsun.cn,我们会给您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B:
现在模块电源EMC这方面确实做的还可以。

网友C:
我们项目中一直采用隔离型的DC/DC模块。虽然开始成本会增加,但是对长远工作稳定性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