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程序结构?

楼主(2014-10-15):
老菜鸟请教下大伙,有这么个活,我始终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程序结果去写,故写出来请教下:

MCU: MEGA8,8M晶振。
1、任务A需要每500us调用一次,任务执行周期350us,无法分解。
2、串行通讯,接收周期20ms,100ms, 200ms, 500ms, 1000ms。发送周期20ms,100ms, 200ms, 500ms, 1000ms。
3、输入捕捉中断。输入周期最小大约40us。
4、输入捕捉中断,周期最小256us。
5、需要驱动外围的芯片有HT1621和595x3,24C02。

---------------
单片机已经不能更改。
目前用最原始的前后台方法。定时器中断500us一次,任务A放在中断里执行,剩下的150us计算定时时基,
主要的矛盾在于,有些任务需要时间比较准确,当在主程序中扫描时,定时不准确,分析是执行任务的时间太长,比如
驱动595和读写24c02这些任务都需要时间,往往影响时基,请问,这种情形有没有什么好的程序结构来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没有基本没有其它办法

必须500US定时中断一次,MS级的任务放在主循环。。。

MS级的任务可能会有些抖动,但不会有累计误差,这个是容易做到的,对中断计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基本没有其它办法

必须500US定时中断一次,MS级的任务放在主循环。。。

是的,现在就是ms级的任务有抖动,有的任务不太介意,但有的要求就要相对严格些。我暂时用了最笨的方法就是利用示波器来校正时间,但这样程序一变又要重新调,头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就是ms级的任务有抖动,有的任务不太介意,但有的要求就要相对严格些。我暂时用了最笨的方法就 ...

主循环不要调用MS级的延时,抖动最大应该可以做到几个MS,也就是3~5个中断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循环不要调用MS级的延时,抖动最大应该可以做到几个MS,也就是3~5个中断周期 ...

谢谢,ms级的延时是没有的。但是有的任务执行起来耗费的时间比较多,已经尽量的拆分。但还是做不到us级别。比如任务B执行耗费20~30ms不等,那么对紧跟着的任务C就有了影响,而刚好任务C里面有个功能是需要200ms定时,这样基本定时器中断里计数,那么任务C的定时也会抖动。这个矛盾我还找不到好方法来解决。

网友B:
200毫秒,得多大任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s级的延时是没有的。但是有的任务执行起来耗费的时间比较多,已经尽量的拆分。但还是做不到us级别 ...

执行操作10MS的任务都要分片,改成状态机。。。

除非是偶而超过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毫秒,得多大任务啊

是定时,不是任务执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操作10MS的任务都要分片,改成状态机。。。

除非是偶而超过10MS。。。 ...

是,已经尽量拆分了,但是有部分实在拆不开。。。

网友C:
ucos 500us 的最高优先级
不过500us 的确时间太短了 不好处理
状态机,500us 的采用时间中断吧 呵呵

网友C:
没有看到 CPU是 mega8 呵呵

网友D:
595x3,是3片595吧,如果是,这个执行用硬件spi很方便也节省时间。至于对时间有严格要求的,就用定时器中断处理吧,参考操作系统的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595x3,是3片595吧,如果是,这个执行用硬件spi很方便也节省时间。至于对时间有严格要求的,就用定时器中断 ...

thx,是3片595级联。硬件上并没有利用硬的SPI,而是IO模拟,同样还有一路IIC也是IO模拟,总之硬的SPI,IIC全都没用都是IO模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thx,是3片595级联。硬件上并没有利用硬的SPI,而是IO模拟,同样还有一路IIC也是IO模拟,总之硬的SPI,II ...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么,有硬件资源的当然硬件资源优先,没有的才模拟。比如595你用硬件spi,发送数据不用管,发完了(中断或者定时)发个锁存信号,占用很少的时间,i2c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已经尽量拆分了,但是有部分实在拆不开。。。

拆不开的就是中断驱动机制,
比如通信,把数据存入队列缓冲区,然后通过中断发送,

一般情况下CPU是足够快的,只是与CPU打交道的外设不够快,这时就需要协调了,CPU只管调度与协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不开的就是中断驱动机制,
比如通信,把数据存入队列缓冲区,然后通过中断发送,

嗯,关键是有些数据计算很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么,有硬件资源的当然硬件资源优先,没有的才模拟。比如595你用硬件spi,发送数据不用管 ...

没办法,我拿到的硬件就是这样子,现在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关键是有些数据计算很耗时。

那优化计算算法,不行就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优化计算算法,不行就用汇编。。。

是啊。现在就进行这个过程,痛苦啊。谢谢

网友E:
升级下单片机吧。以MEGA8的价格,有好多可以替换的,片上资源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下单片机吧。以MEGA8的价格,有好多可以替换的,片上资源更多

是说呢,如果能换我肯定上32bit的,我里面好多运算都是32bit的乘除法。死的心都有啊

网友F:
有限的资源想做无限的事情!坑,是考验的时候了!!

网友G:
好好理理思路吧,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H:
减少定时中断的时间,把任务A放在中断外面,根据中断的次数来执行。合理安排所有任务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减少定时中断的时间,把任务A放在中断外面,根据中断的次数来执行。合理安排所有任务的时间。 ...

这不可能实现的,

你一次大循环不可能在500US以内时间执行完的

网友I:
开双定时器,任务A当独占一个。另外一个作系统时钟,任务A在单独一个定时器中执行,系统时钟管理其他ms级的任务延时。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开双定时器,任务A当独占一个。另外一个作系统时钟,任务A在单独一个定时器中执行,系统时钟管理其他ms级的 ...

主程序里的延时都做成非阻塞的,时间不到不去等,直接执行其他 的程序 。系统定时器的优先级高于A定时器的优先级,但系统定时器中什么也不要做只做timecount++;

网友J:
挺难的,没有可靠的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程序里的延时都做成非阻塞的,时间不到不去等,直接执行其他 的程序 。系统定时器的优先级高于A定时器 ...

主程序里是非阻塞的。目前我只开了一个500us的定时器,用剩下的150us做timecount++,不知这样和开两个定时器哪个好些呢?

网友K:
把工作频率提高一倍!

网友L:
既然别人已经在这堆硬件上做过了,那肯定是有解的,8位机,无论多难,也难不到哪去

网友M:
我觉得吧 楼主最好把需求说得再具体一点。

觉得不可能需要那么强的实时性。

先搞清楚需求。

感觉无解。很难办。即便是STM32都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是需求有问题

网友M:
比如对于第二条  就可以不写出来 很容易实现的 没必要粘贴出来。

其余的 要说得更细致一点

网友M:
捕捉中断 是周期性的么?

还是非常偶尔的???比如一天才一次??还是大概1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捕捉中断 是周期性的么?

还是非常偶尔的???比如一天才一次??还是大概1秒一次?

谢谢回复。
捕捉不是周期性的,有时几十us有时几百us甚至ms级别,不定。
----
现在我基本完成了功能,就是觉得我目前的处理方式(前后台)不是很顺,
特别是需要相对准确的定时的时候,比如我每隔20ms串口要发一次数据。
我中断计时到了20ms设定标志位,但主程序里查到这个标志位的时候往往超过了20ms。
就是主程序里的一些函数太耗时,我一直在想办法拆分成可靠的状态机,但进展不大,所以头痛中。

网友N:
MEGA8,8M晶振。
单是这个“1、任务A需要每500us调用一次,任务执行周期350us,无法分解。”
就占掉CPU 70%的时间了,别的程序还要那么快,别以为M8是神器,这货速度没你想得那么快。
跑16M还好办。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捕捉不是周期性的,有时几十us有时几百us甚至ms级别,不定。
----

有时几十us有时几百us甚至ms级别

难道  1ms小于1us么?

怎么成了甚至ms级别???

网友O:
各位大神在进行指导,希望楼主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时几十us有时几百us甚至ms级别

难道  1ms小于1us么?

因为周期跨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各位大神在进行指导,希望楼主能解决

谢谢

网友P:
350US的任务不要放到中断里 中间可以插入一些标志检查点
高优先级的放到中断里做  力求短小精悍

网友Q:
我的办法就是给硬件打个补丁,用一个STM32代替原先的MCU。画一块小板子,把用到的引脚转换成原先mcu的引脚,这样硬件不用大改,程序写起来也方便。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捕捉不是周期性的,有时几十us有时几百us甚至ms级别,不定。
----

使用状态机是个好主意。LZ可试试 IAR 的 visualSTATE。

定时要求高的功能考虑放在 ISR 里直接运行,其它的功能则交给状态机负责。

网友S: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么,有硬件资源的当然硬件资源优先,没有的才模拟。比如595你用硬件spi,发送数据不用管 ...

:handshake同意,换成硬件估计就不会这么捉急了,代码量也小了

网友T:
只能把其它任务拆分在150us了,再考虑那两捕捉中断,估计得100us内,M8也只执行800条指令

网友U(2016-02-25):
引用 楼主:
谢谢,ms级的延时是没有的。但是有的任务执行起来耗费的时间比较多,已经尽量的拆分。但还是做不到us级别 ...

深圳天微电子股份原厂 有完全替代合泰1621和1622  性价比高于合泰   加我qq2208962322   刘生18503002452  可以免费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