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滤波的迷思

楼主(2014-10-16):
请问各位大神,共模电容实现共模滤波的具体原理什么?

假设地电位的电势比电路的电势还要高,那地线的高频杂讯,会不会通过共模电容,往电路离灌,导致抗干扰能力反而变差?

网友A:
什么叫共模(干扰)滤波?
共模差模,各行其是

“杂讯”如何形成“干扰”?
得看被干扰对象及干扰回路

“往电路离(里)灌”,灌的回路呢?
再基础一点去分析

很多学生都不会画个等效电路,用基本电路原理去理解
不要跳着高去摸,要蹲下来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