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精密的模拟信号采集。

楼主(2014-10-16):
对于精密的模拟信号采集除了被采集的电压信号要准之外ADC的比较电压还要准,对于不同电路板之间ADC比较电压的细微差别应该如何处理。如果被采集电压信号来自于电桥那么只要电桥供电和ADC比较电压一致就可以消除ADC比较电压的差异带来的影响,但是对于热电偶这种器件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差分采样;
RFI滤波;
屏蔽驱动;

可参考:低电平测量手册;

网友B:
你的AD选用的多少位的?  选用高精度的基准很重要!一定要温漂移特别小的!我了解到LT6655基准基本是业内比较强悍的,不过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采样;
RFI滤波;
屏蔽驱动;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D选用的多少位的?  选用高精度的基准很重要!一定要温漂移特别小的!我了解到LT6655基准基本是业内比 ...

我的想法是计算结果不受ADC基准电压影响,听起来比较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计算结果不受ADC基准电压影响,听起来比较扯。

6655我用了好几年了;
带负载能力有点小;

比较好的LINEAR基准不是这个,你拆几台高精度的表看看就知道了,大概500多一个;
6655才50左右,还能申请到样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AD选用的多少位的?  选用高精度的基准很重要!一定要温漂移特别小的!我了解到LT6655基准基本是业内比 ...

6655不算贵,这个板子我还有1套,6655也用了几年了;
TI和ADI的基准,ADC也在用;

网友C:
不懂。没办法,基准电压是尺子,用尺子去量被测量,不同源时没法去除尺子误差。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实测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没办法,基准电压是尺子,用尺子去量被测量,不同源时没法去除尺子误差。 ...

真是愁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实测来校准。

这需要一个精准的基准源,但是领导需要控制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愁死人了。

没那么愁人,又不是搞创新。校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愁人,又不是搞创新。校准就行了。

只能手动校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手动校准了。

加入控制器,设计上自动校准就行了。现在的仪器都有控制器,你想生产很多台,也能没日没夜地给你校准出来。不用累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入控制器,设计上自动校准就行了。现在的仪器都有控制器,你想生产很多台,也能没日没夜地给你校准出来 ...

基准电源还是要手校的,其他可以由程序自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源还是要手校的,其他可以由程序自校。

是,总有手动的那一部分。怎么校准基准电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总有手动的那一部分。怎么校准基准电源呢?

用一个精度高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精度高的表。

哦。不清楚楼主目标。可能买个如优利德那种的校准源也行。不管怎么弄,总得校准,没楼主老板想的更省钱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不清楚楼主目标。可能买个如优利德那种的校准源也行。不管怎么弄,总得校准,没楼主老板想的更省钱的 ...

我的目的是,假设我手头有3块模拟信号采集的板子(A、B、C),并且假设这三块板子的放大电路是完全一致的(偏置电压输入失调等)都是100倍放大,那么我给这三块板子一个10mv的信号这三块板子肯定都会输出比零输入时高1V的电压。我用12位的ADC采集这个电压,但是这三个ADC的基准电压分别是0-3.25V、0-3.28V、0.3.30V,这样他们采集得到的AD值分别为1260、1248、1241。当然我可以用一个精度很高的表测出他们的基准电压来并储存在ROM中这样即使AD值不一样计算得到的电压还都是1V。但是一批产品有上百块一块一块地测量效率实在太低了,并且谁也不能保证ADC的基准电压会不会漂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假设我手头有3块模拟信号采集的板子(A、B、C),并且假设这三块板子的放大电路是完全一致的 ...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的对,谁也不能保证ADC的reference的漂移,所以你得选择满足条件的漂移。

至于基准的误差,这是可校准的。比如用一个0.01%的更准确的参考电压作为板子们的输入,就能计算板子们的增益误差了。

至于你说的大量板子需要校准,这就需要你设计校准平台(工装)了,可能做不到使用“机械手”那么自动化,做到一个人把板子放上去,按下扭、拿下来。这个简单程序,也能校准一大堆板子,你那不是手机,量没那么大。

我以前做多通道电源的电压/电流显示部分时,用16位ADC,需要50,000计数,这就需要校准,当时用安捷伦6位半万用表,和电源同时测量V&I去进行校准,手动的活就是进行连接,也很累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的对,谁也不能保证ADC的reference的漂移,所以你得选择满足条件的漂移。

你做过类似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的对,谁也不能保证ADC的reference的漂移,所以你得选择满足条件的漂移。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做过类似的工作。

做过几次。
很多时候都需要校准,我们用的器件精度没那么大。比如用电阻分压,电阻也就选个1%或0.1%,而低速ADC很容易到16位或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