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串口超时中断 FIFO *************************************

楼主(2014-10-16):
k60 fifo溢出中断有的,但是如果数据不满足触发FIFO水平,剩下的数据怎么办啊 。好像没有看到超时接收中断类似的东西啊,
以前用过TI的单片机,有个超时中断,就是当FIFO中字符的个数不为0但是又没有达到阈值时,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更多的字符,就会产生超时中断,提示用户去接收这些字符。

我找了很久没发现,岂不是FIFO形同虚设!!

请问k60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网友A:
楼主你好!
K60的uart是有IDLE中断的,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数据,而且FIFO也没有满,你可以配置IDLE使能。
关于IDLE具体内容,请查阅芯片对应的用户手册。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K60的uart是有IDLE中断的,如果你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数据,而且FIFO也没有满,你可以配置IDLE使能 ...

谢谢 提醒 。查过数据册后觉得也只有这个靠边了。请问你有中断FIFO收发的实例吗,帮我上传一份 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提醒 。查过数据册后觉得也只有这个靠边了。请问你有中断FIFO收发的实例吗,帮我上传一份 感激不尽 ...

你芯片全称是多少?
帮你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芯片全称是多少?
帮你找看看。

型号:MK60DN512ZVLQ10

MK60N512VMD100头文件是这个 应该一样的

网友A:
楼主你好,直接的K60的FIFO代码没有。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kinetis K系列的FIFO测试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CW的PE自己生成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直接的K60的FIFO代码没有。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kinetis K系列的FIFO测试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 CW 什么 PE什么?  刚入门  不懂 谢谢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直接的K60的FIFO代码没有。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kinetis K系列的FIFO测试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CodeWarrior 吧 PE自动生成 是什么情况,可以自己生成代码? 我只想用真正的FIFO中断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直接的K60的FIFO代码没有。
不过我这边有一个kinetis K系列的FIFO测试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PE自己生成的  是 你发的FIFO测试代码 ????还是我想找的FIFO中断例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CW 什么 PE什么?  刚入门  不懂 谢谢解释

我给你的代码是一个测试代码,不是PE生成的,你可以结合用户手册看看。
CW就是codewarrior, PE是CW中的专家系统,是可以选择模块生成代码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熟悉,可以先不用这个。
直接操作寄存器编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自己生成的  是 你发的FIFO测试代码 ????还是我想找的FIFO中断例程 ????? ...

目前没有现成的FIFO中断例程,你需要结合用户手册字节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