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茬,这个钳位电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2014-10-16):
大家来找茬,这个钳位电路哪里有问题呢,如何改才对?

网友A:
满足需求,符合原理,工艺得当,就没有茬儿

网友B:
通常的IO口才用此嵌位电路,差分信号一般是用个交流TVS管吧。。。。。。。

网友C:
管子符号不对,钳位用的是整流二极管,最好为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TVS用于浪涌防护,这就不是钳位了。

网友D: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