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如何根据批号确认芯片生产日期

楼主(2014-10-16):
现在市场上以次充好,翻新的零件较多,谁知道飞斯卡尔芯片上的批号能否确定其芯片的生产日期,知道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用的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
一般生产日期是通过mask set来查看大概的产品时间的。
但是如果你芯片被磨掉,重新打印,就不太好辨别生产日期。
而芯片中自带的一些寄存器能够读取芯片的类型,flash,ram大小等,但是没有生产日期的信息。
所以,建议楼主购买飞思卡尔产品,还是到正规渠道购买。
因为之前,也有人购买的芯片发现flash大小不对,实际上也是因为购买渠道导致,小flash的芯片被人为刻成大flash的芯片了。

楼主:
dsp56f807py80e如何通过mask set查看大致日期
还有mcf5253cvm140,
在北京的你们的授权经销商有吗,有的话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56f807py80e如何通过mask set查看大致日期
还有mcf5253cvm140,
在北京的你们的授权经销商有吗,有的话给 ...

楼主你好。
如果是dsp以及coldfire方面,有可能不一样。
这样吧,关于你型号的日期,以及代理商情况,你可以拨打我们的销售支持800 990 8188
他们会给你提供详细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关于销售的问题,比如代理商,型号情况等,以后都可以直接答电话支持。
论坛主要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

楼主:
400电话说是保密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电话说是保密的,呵呵

至少现在是没有寄存器可以直接看出生成日期的。
一般我们是以maskset来辨认批次,从而看看是相应的errata。
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他们翻新,把芯片上的批号磨了, 那还是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购买一定要谨慎,请到官方购买渠道。

网友B(2015-01-26):
关于销售的问题,比如代理商,型号情况等,以后都可以直接答电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