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波形想滤出干净的正弦波,高阶有源滤波能行么?

楼主(2014-10-16):
D:\Untitled33.png如图,外部进来的电压信号正弦波是这个样子~~不知道用高阶有源滤波能不能滤出干净的正弦?有没有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想仿真验证可是这样的信号源不会设置~正弦频率大概60HZ

网友A:
未见图。
不过即使没有图,也可以回答:可以。

网友B:
LPF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见图。
不过即使没有图,也可以回答:可以。

有图了,能看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见图。
不过即使没有图,也可以回答:可以。

有图了,能看到吗

网友C:
to LZ:

建议先建立起对信号的频域视角观念,这是信号分析与处理的基本能力。

网友D:
试试MAX275  二阶滤波芯片

网友E:
用高阶带通有源滤波能够滤出干净纯正的正弦波没问题。

网友F:
噪声频率和信号频率差70倍左右,快到两个十倍程了,二阶滤波器就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图了,能看到么

能看到图。
从图中看,噪声频率和信号频率相差不算少,如9楼所说,二阶滤波就差不多了,至多用三阶已经足够。

网友G:
可以的,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声频率和信号频率差70倍左右,快到两个十倍程了,二阶滤波器就够用。

谢谢

网友H:
想仿真验证可是这样的信号源不会设置

可以尝试下AM调制,还有噪声源(如果你的波形源里有的话)

网友I:
除了滤波;
如果通过电缆过来的信号,用好点的电缆,加屏蔽等;
接插件也比较重要;

网友J:
低通滤波,注意相移.

网友K:
低阶滤波在近-阻带有20-30dB的抑制不难,要在很宽带宽下保持同样的抑制,可能会难。
如果衰减指标要求高,低阶的就不行了。
在射频,阻带有“再进入”(re-entry)问题,即通带幅度在阻带的多个倍频上再现(有衰减),使衰减指标下降。不清楚这种情况在低频能改善多少。

网友L:
噪声这么大我估计是你的测量问题!    60HZ这么低频直接低通就行了,不用带通!噪声基本都是脉冲信号!频率比较高,最好先确定噪声信号上升时间确定其频率。再对症下药。选择合适的电容!比用滤波器强

网友M:
不可能得到无失真的波形,只能是到一个要求

楼主:
随便问一下,比如RC滤波设定好的截止频率,我选10倍的电阻和0.1倍的电容 与 1倍的电阻1倍的电容 与0.1倍电阻10倍的电容 这些截止频率相同,其他的效果有没有什么不同?比如带载能力之类。

网友L:
别把电容想象成理想模型。不同电容的ESR  ESL  都不一样!都得计算在内!跟带载能力没关系

网友N:
同意17L的,不用高太复杂了,用个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