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MD助焊膏,该扔还是可以用?

楼主(2014-10-16):
手头有两种助焊膏,今天两个表笔相距1mm左右,200M档量电阻,发现均能量出来.
一种是进口的,不过有三年以上了.量得的阻值有3M,阻值稳定
另外一种新的,量出的阻值有60-70M,阻值在变动.
这两种都是smd助焊膏,还可以用么?或者该直接扔掉了?

网友A:
可用,但用后必须清洗。不想清洗的话,用松香。

网友B:
个人经验,20M以上的一般没什么影响,不过仍然要看电路···

一种是进口的,不过有三年以上了.量得的阻值有3M,阻值稳定

这个就扔了吧。要不你就洗板子。

网友C:
看电路要求吧,电路要求不高也可以用